用proteus的进来帮我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
图见附件,单片机RST脚上的电压为什么会是2.86V,我查了好久也没有找出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还有人在吗?:( 要是弄不清楚估计今天晚上要睡不着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C3去掉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3去掉应该就可以。

这是去掉C3之后的,2.86V的电压是从单片机上的RST脚上出来的,怎么回事:L

网友:
刚发错图了,在发一张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帮你顶下,希望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
那显示的是R9两端的电压吧!还有你的 复位电路怎么没有保护电阻,很不实际

网友:
把你的系统T了吧,最好别用仿真件,这个软件在我电脑上不用晶振和复位都可以跑程序。
再说实际上P1口不能直接驱动LED的,只有P0口可以直接驱动,但还是灌电流的,就是VCC串电阻后接LED A极,K极接P0。x。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仿真软件是可以节省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但仿真软件是不可能做到与实际电路一致的。如果是一些简单的基础的电路,仿真一下倒是可以,但是像单片机这样的电路,就不能用仿真软件作出来的。你用仿真软件测出来的RST引脚电压是2.86伏,那个电容C3就是应该有的,实际电压是0.2伏。想用仿真软件学习单片机,还不如打游戏呢!
看一看这个帖子吧。
学习单片机不要依赖“仿真”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02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