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高手解释下这个quartus编译waring

楼主:
converted tri node “端口名”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removing OPNDRN node “端口名” that feeds logic

请问意思是说把三态门和OD门 remove掉了吗?出现这个warning的原因是什么呀?
我的代码剪切下来如下:

inout dq;
reg oe;
assign dq = oe?1'b0:1'bz;
下面是在always块中对oe赋值等等语句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在quartus中 出现warning 可以直接按F1

描述没有任何问题。

       从warning上看是被优化掉了。出现的原因有可能是芯片不支持。

网友:
没有问题: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