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音器电路

楼主(2008-10-29):
混音器电路
这是网上找的一个二输入混音器电路,但是我在用MULTISIM模拟时发现,他好像不是把两个信号简单的叠加,似乎把其中一个信号反相后再叠加?
是这样么?原理是什么?
信号
网上
混音器

楼主:
ps:我模拟的那个图是NPN管,直流偏压是正的不是负的,但基本结构与这个类似

网友:
人对音频信号的相位不敏感
你的说法:“把
其中一个信号
反相后再叠加” 是不对的,不是其中一个信号,而是
两个信号都
经过……,因此修改为:“两个信号经反相放大后叠加” 就可以了。
由于人耳对音频信号的相位不敏感(相对于视频信号来讲),只要参与混音的
信号之间
相对
相位关系
不改变,就没有问题,因此这个电路是最简单的一个混音电路。
[
]

楼主:
也就是说音频信号的混合就是把两个信号累加(求和?叠加?),例如用求和运放电路
那我们所说的信号调制是否也是一个累加(求和?叠加?)?

网友:
调制和乘法对应
混合是一个加的过程,而调制则是一个乘的过程。
前者是所谓的线性过程,不产生新的频率分量。而调制是非线性过程,会产生了新的频率分量。

楼主:
恩,比较明了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