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线上的高压问题

楼主(2008-10-31):
请教通讯线上的高压问题
在监控线路上通讯线了时常被高压损坏是什么原因阿,主要损坏通讯芯片,基本上芯片会被击穿
安防
监控

网友A:
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在监控线路上通讯线”,是通讯线用的监控线路还是以前没有通讯,后来又加的通讯线路?是什么通讯线路?485的还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