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地与地的问题

楼主(2008-10-31):
PCB地与地的问题
一块PCB板子的地与接插件的地不通会怎样?怎样才会不通?各位大大99
接插件

网友A:
能不能说明白点,是电源地,还是信信号地,或是其它的,你这样很难回答你,你是要通还是不通,要通的话连起来就行了。

楼主:
是电源地不通 也是连起来就行了吗(把2个地用根导线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