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类问题,十万火急! 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1.  电源变压器、短路线、电阻、晶体三极管等元器件装插顺序,大功率晶体管不能和()靠的太正。     A   大功率电阻  B  高压电容  C  热敏元件
2.  用示波器观测波形时,被测信号是接到示波器的()
           A   控制栅极    B  X偏转板   C  Y偏转板  D  灯丝
3.  汽车收录机一般要求做成()
           A   金属壳封装外壳接地       B  塑料壳封装外壳不接地
           C  金属壳封装外壳不接地     D  开放式
4.  模拟集成电路一般由一块厚约()的硅片制成
           A   0.1-0.2mm                              B   0.2-0.25mm
                      C  0.25-0.35mm                          D   0.35-0.45
5.   屏蔽线用螺装或铆装方式适用于频率()场合
           A   低于500KHZ                            B   高于100KHZ
                      C   低于100KHZ                            D   高于500KHZ
6.   在RC充放电电路中,若 R=10千欧   C=10VF      电源电压E=5伏 则电容上的电压由零充到5伏所需要的时间是()
           A    0.1S                                           B   0.2S
                      C    0.3S                                           D   0.4S
7.   印制板装配图上的虚线表示()
           A  剪切线        B   连接导线     C   印制导线
8.   正方形比圆形屏蔽罩对震荡同路参数影响()
           A  要打          B   要小       C   可大可小
9.   热点偶式电压表的优点()
           A   灵敏度高      B   选择性好   C   测任何波形读数均为有效值
10.  将频率分别是F1和F2的两个正弦信号串联后得到的信号是()
           A   非正弦信号    B频率为F1+F2的正弦信号   C  分别是F1 、F2 正弦信号
11.   在高频系统中导线布局应()
           A   注意导线尽量平行放置   B   将导线扎成线扎   C  增大平行导线的距离
12.   下列元件中()要远离大功率电阻
           A   高压包    B   大功率三极管   C  热敏电阻
13.   到达居里点时,铁磁物质完全失去磁性???

网友:
b c b c b d a c b a b   b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