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帮帮忙!!!

楼主:
无线传输系统(A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套混合信号无线传输装置。该装置由发射机与接收机组成,其方框图参见图1。接收机可以收到发射机送来的信号,并具有显示功能。
无线收发

调制解调编解码部分

信号输入部分

无线收发

输出部分

调制解调编解码部分

发射机部分

接收机部分

图1
无线信号传输系统方框图
装置中调制方式自由选定。可使用专用数据收发芯片,但不得使用现成的收发模块。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点对点(发射机与接收机)无线传输方式。
(2)载波频率范围在40—50MHz之间。
(3)传输距离达5米。
(4)发射功率小于20mW。
(5)传输模拟信号:单一正弦电压信号1—4kHz送达接收端,并能监听到相应声调。
(6)传输数字信号:采集30—60℃水温数据,误差±2℃,送达接收端,并显示水温数据。
2.发挥部分
(1)能识别所接收的正弦信号频率并正确显示频率值。
(2)输入连续可调电压Vpp=1—3V的正弦信号,接收端的信号波形不失真且幅度基本恒定。
(3)接收机与发射机距离15米以上。
(4)改变输入信号频率1—4kHz时,接收到的正弦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5)其他。
三、说明
1、允许手动切换模拟信号输入或数字信号输入模式。
2、接收及发射电路不能采用现成的专用无线模块。
3、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主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用附件给出。

网友:
我看了下你的要求,实现这个功能并不难。主要用途是无线传输温度信息,首先采用压/频变换,然后进行调制,通过无线发送出去。在通过接收机接收解调,还原出温度信息。如果采用频率合成器作为振荡信号,那成本就可能高一些,如果采用LC振荡成本就低,但是稳定度也低。你对频率稳定度没提出具体要求。还有PCB板的尺寸,如果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一下。我的QQ:270798193

网友:
很感谢你的回答,你说的很专业。可惜我是菜鸟对无线的知识相当浅薄。你能帮我提供些上文所提到的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