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读书笔记

楼主:
linux目录架构
/   根目录
/bin    常用的命令 binary file 的目錄
/boot   存放系统启动时必须读取的档案,包括核心 (kernel) 在内
     /boot/grub/menu.lst   GRUB设置
     /boot/vmlinuz   内核
     /boot/initrd     核心解壓縮所需 RAM Disk
/dev    系统周边设备
/etc    系统相关设定文件
     /etc/DIR_COLORS   设定颜色
     /etc/HOSTNAME   设定用户的节点名
     /etc/NETWORKING   只有YES标明网络存在
     /etc/host.conf 文件说明用户的系统如何查询节点名
     /etc/hosts 设定用户自已的IP与名字的对应表
     /etc/hosts.allow 设置允许使用inetd的机器使用
     /etc/hosts.deny 设置不允许使用inetd的机器使用
     /etc/hosts.equiv 设置远端机不用密码
     /etc/inetd.conf 设定系统网络守护进程inetd的配置
     /etc/gateways 设定路由器
     /etc/protocols 设定系统支持的协议
     /etc/named.boot 设定本机为名字服务器的配置文件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设置IP
     /etc/resolv.conf    设置DNS
     /etc/X11  X Window的配置文件,xorg.conf 或 XF86Config 這兩個 X Server 的設定檔
     /etc/fstab    记录开机要mount的文件系统
     /etc/inittab 设定系统启动时init进程将把系统设置成什么样的runlevel
     /etc/issue 记录用户登录前显示的信息
     /etc/group 设定用户的组名与相关信息
     /etc/passwd 帐号信息
     /etc/shadow 密码信息
     /etc/sudoers 可以sudo命令的配置文件
     /etc/securetty 设定哪些终端可以让root登录
     /etc/login.defs 所有用户登录时的缺省配置
     /etc/exports 设定NFS系统用的
     /etc/init.d/   所有服務的預設啟動 script 都是放在這裡的,例如要啟動或者關閉
     /etc/xinetd.d/  這就是所謂的 super daemon 管理的各項服務的設定檔目錄
     /etc/modprobe.conf   内核模块额外参数设定
     /etc/syslog.conf   日志设置文件
/home   使用者家目录
/lib    系统会使用到的函数库
     /lib/modules   kernel 的相关模块
     /var/lib/rpm   rpm套件安装处
/lost+found    系統不正常產生錯誤時,會將一些遺失的片段放置於此目錄下
/mnt     外设的挂载点
/media   与/mnt类似
/opt     主机额外安装的软件
/proc    虚拟目录,是内存的映射
      /proc/version   内核版本
       /proc/sys/kernel   系统内核功能
/root    系统管理员的家目录
/sbin    系统管理员才能执行的指令
/srv     一些服務啟動之後,這些服務所需要取用的資料目錄
/tmp     一般使用者或者是正在執行的程序暫時放置檔案的地方
/usr     最大的目录,存许应用程序和文件
    /usr/X11R6:   X-Window目录
    /usr/src:    Linux源代码
    /usr/include:系统头文件
    /usr/openwin 存放SUN的OpenWin
    /usr/man 在线使用手册
    /usr/bin           使用者可執行的 binary file 的目錄
    /usr/local/bin     使用者可執行的 binary file 的目錄
    /usr/lib           系统会使用到的函数库
    /usr/local/lib     系统会使用到的函数库
    /usr/sbin          系统管理员才能执行的指令
    /usr/local/sbin    系统管理员才能执行的指令
/var   日志文件
    /var/log/secure    記錄登入系統存取資料的檔案,例如 pop3, ssh, telnet, ftp 等都會記錄在此檔案中
    /var/log/wtmp      記錄登入者的訊息資料, last
    /var/log/messages  幾乎系統發生的錯誤訊息
    /var/log/boot.log  記錄開機或者是一些服務啟動的時候,所顯示的啟動或關閉訊息
    /var/log/maillog   紀錄郵件存取或往來( sendmail 與 pop3 )的使用者記錄
    /var/log/cron      記錄 crontab 這個例行性服務的內容
    /var/log/httpd, /var/log/news, /var/log/mysqld.log, /var/log/samba, /var/log/procmail.log:
    分別是幾個不同的網路服務的記錄檔

一些常用的基本命令:
uname -a    查看内核版本
ls -al    显示所有文件的属性
pwd         显示当前路径
cd -    返回上一次目录     cd ~    返回主目录
date s      设置时间、日期
cal      显示日历     cal 2006
bc          计算器具
man  & info     帮助手册
locale     显示当前字体     locale -a    所有可用字体     /etc/sysconfig/i18n设置文件
LANG=en    使用英文字体
sync       将数据同步写入硬盘
shutdonw -h now & half & poweroff  关机
reboot     重启
startx  &  init 5   进入图形介面
/work  & ?work    向上、下查找文档内容
chgrp      改变档案群组  chgrp testing install.log
chown     改变所属人   chown root:root install.log
chmod      改变属性     chmod 777 install.log     read=4  write=2  execute=1
cp   复制   cp filename
rm   删除文件  rm -rf filename   强制删除文件
rmdir   删除文件夹
mv  移动    mv 123.txt 222.txt  重命名
mkdir     创建文件夹
touch     创建文件  更新当前时间
cat       由第一行开始显示     cat |more  分页
nl        在内容前加行号
more  &  less   一面一面翻动
head -n filename   显示第N行内容
tail -n filename  显示后N行内容
od        显示非纯文档
df -h 显示分区空间
du  显示目录或文件的大小
fdisk   分区设置    fdisk -l /dev/hda  显示硬盘分区状态
mkfs    建立各种文件系统  mkfs -t ext3  /dev/ram15
fsck    检查和修复LINUX档案
ln      硬链接   ln -s  软件链接
whereis   查找命令
locate    查找
find      查找   find / -name "***.***"
which     查看工具
whoami    显示当前用户
gcc -v    查看GCC版本
chattr +i filename  禁止删除   chattr -i filename  取消禁止
lsattr    显示隐藏档属性
updatedb  更新资料库
mke2fs    格式化   mkfs -t ext3
dd if=/etc/passwd of=/tmp/passwd.bak    备份
mount     列出系统所有的分区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   挂载光盘
mount -t vfat /dev/fd0 /mnt/floppy       挂载软盘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umask=000 /dev/hda2 /mnt/hda2   挂载fat32分区
mount -t ntfs -o nls=utf8,umask=000 /dev/hda3 /mnt/hda3         挂载ntfs分区
Linux-NTFS Project: http://linux-ntfs.sourceforge.net/
umount /mnt/hda3  缷载
ifconfig   显示或设置网络设备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重启网卡
ifdown eth0  关闭网卡
ifup eth0    开启网卡
clear    清屏
history    历史记录       !55  执行第55个指令
stty   设置终端    stty -a
fdisk /mbr   删除GRUB
at     僅進行一次的工作排程
crontab   循環執行的例行性命令    [e]编辑,[l]显示,[r]删除任务
&       后台运行程序    tar -zxvf 123.tar.gz & --------->后台运行
jobs    观看后台暂停的程序   jobs -l
fg      将后台程序调到前台   fg n ------>n是数字,可以指定进行那个程序
bg      让工作在后台运行
kill    结束进程    kill -9 PID     [9]强制结束,[15]正常结束,[l]列出可用的kill信号
ps aux  查看后台程序
top     查看后台程序   top -d 2    每两秒更新一次        top -d 2 -p10604   观看某个PID
        top -b -n 2 > /tmp/top.txt ----->將 top 的資訊進行 2 次,然後將結果輸出到 /tmp/top.txt
pstree   以树状图显示程序    [A]以 ASCII 來連接, 列出PID, 列出帐号
killall   要刪除某個服務    killall -9 httpd
free      显示内存状态     free -m  -------->以M为单位显示
uptime    显示目前系统开机时间
netstat   显示网络状态    netstat -tulnp------>找出目前系統上已在監聽的網路連線及其 PID
dmesg     显示开机信息    demsg | more
nice      设置优先权      nice -n -5 vi & ----->用 root 給一個 nice 植為 -5 ,用於執行 vi
renice    调整已存在优先权
runlevel  显示目前的runlevel
depmod    分析可载入模块的相依性
lsmod     显示已载入系统的模块
modinfo   显示kernel模块的信息
insmod    载入模块
modprobe   自动处理可载入模块
rmmod     删除模块
chkconfig   检查,设置系统的各种服务     chkconfig --list ----->列出各项服务状态
ntsysv     设置系统的各种服务
cpio      备份文件

压缩命令:
*.Z      compress 程式壓縮的檔案;
*.bz2    bzip2 程式壓縮的檔案;
*.gz     gzip 程式壓縮的檔案;
*.tar    tar 程式打包的資料,並沒有壓縮過;
*.tar.gz tar 程式打包的檔案,其中並且經過 gzip 的壓縮
compress filename  压缩文件  加[-d]解压  uncompress
gzip filename   压缩  加[-d]解压  zcat 123.gz 查看压缩文件内容
bzip2 -z filename  压缩  加[-d]解压   bzcat filename.bz2  查看压缩文件内容
tar -cvf /home/123.tar /etc  打包,不压缩
tar -xvf 123.tar   解开包
tar -zxvf /home/123.tar.gz  以gzip解压
tar -jxvf /home/123.tar.bz2  以bzip2解压
tar -ztvf /tmp/etc.tar.gz   查看tar内容
cpio -covB  > [file|device]   份份
cpio -icduv < [file|device]   还原

vi一般用法
一般模式              编辑模式                  指令模式
h 左               a,i,r,o,A,I,R,O             :w 保存
j 下                进入编辑模式                :w! 强制保存
k 上                dd 删除光标当前行           :q! 不保存离开
l 右                ndd 删除n行                 :wq! 保存后离开
0 移动到行首        yy 复制当前行                :e! 还原原始档
$ 移动到行尾        nyy 复制n行                  :w filename 另存为
H 屏幕最上          p,P 粘贴                     :set nu 设置行号
M 屏幕中央          u  撤消                      :set nonu 取消行号
L 屏幕最下          [Ctrl]+r 重做上一个动作       ZZ 保存离开
G 档案最后一行      [ctrl]+z 暂停退出            :set nohlsearch   永久地关闭高亮显示
/work 向下搜索                                   :sp 同时打开两个文档
?work 向上搜索                                   [Ctrl]+w 两个文档设换
gg 移动到档案第一行                              :nohlsearch    暂时关闭高亮显示

认识SHELL
alias    显示当前所有的命令别名      alias lm="ls -al"   命令别名    unalias lm 取消命令别名
type      类似which
exprot    设置或显示环境变量
exprot PATH="$PATH":/sbin  添加/sbin入PATH路径
echo $PATH    显示PATH路径
bash      进入子程序
name=yang     设定变量
unset name    取消变量
echo $name    显示变量的内容
myname="$name its me"   &   myname='$name its me'     单引号时$name失去变量内容
ciw=/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设置路径
env      列出所有环境变量
echo $RANDOM    显示随意产生的数
set      设置SHELL
PS1='[\u@\h \w \A #\#]\$ '     提示字元的設定
   [root@linux ~]# read [-pt] variable     -----------读取键盘输入的变量
   參數:
   -p  :後面可以接提示字元!
   -t  :後面可以接等待的『秒數!』
declare    声明 shell 变量
ulimit -a   显示所有限制资料
ls /tmp/yang && echo "exist" || echo "not exist"
意思是說,當 ls /tmp/yang 執行後,若正確,就執行echo "exist" ,若有問題,就執行echo "not exist"
echo $PATH | cut -d ':' -f 5       以:为分隔符,读取第5段内容
export | cut -c 10-20      读取第10到20个字节的内容
last | grep 'root'    搜索有root的一行,加[-v]反向搜索
cat /etc/passwd | sort    排序显示
cat /etc/passwd | wc      显示『行、字数、字节数』
正规表示法
[root@test root]# grep [-acinv] '搜尋字串' filename
       參數說明:
       -a :將 binary 檔案以 text 檔案的方式搜尋資料
       -c :計算找到 '搜尋字串' 的次數
       -i :忽略大小寫的不同,所以大小寫視為相同
       -n :順便輸出行號
       -v :反向選擇,亦即顯示出沒有 '搜尋字串' 內容的那一行!
grep -n 'the' 123.txt     搜索the字符 -----------搜尋特定字串
grep -n 't[ea]st' 123.txt    搜索test或taste两个字符---------利用 [] 來搜尋集合字元
grep -n '[^g]oo' 123.txt     搜索前面不为g的oo-----------向選擇 [^]
grep -n '[0-9]' 123.txt  搜索有0-9的数字
grep -n '^the' 123.txt 搜索以the为行首-----------行首搜索^
grep -n '^[^a-zA-Z]' 123.txt  搜索不以英文字母开头
grep -n '[a-z]$' 123.txt    搜索以a-z结尾的行---------- 行尾搜索$
grep -n 'g..d' 123.txt     搜索开头g结尾d字符----------任意一個字元 .
grep -n 'ooo*' 123.txt     搜索至少有两个oo的字符---------重複字元 *
sed    文本流编辑器    利用脚本命令来处理文本文件
awd    模式扫描和处理语言
nl 123.txt | sed '2,5d'   删除第二到第五行的内容
diff     比较文件的差异
cmp      比较两个文件是否有差异
patch    修补文件
pr       要打印的文件格式化

帐号管理
/etc/passwd    系统帐号信息
/etc/shadow    帐号密码信息    经MD5 32位加密
     在密码栏前面加『 * 』『 ! 』禁止使用某帐号
/etc/group     系统群组信息
/etc/gshadow
newgrp    改变登陆组
useradd  &  adduser    建立新用户  ---------> useradd -m test  自动建立用户的登入目录
          useradd -m -g pgroup test --------->指定所属级
/etc/default/useradd   相关设定
/etc/login.defs       UID/GID 有關的設定
passwd    更改密码 -----------> passwd test
usermod   修改用户帐号
userdel   删除帐号 ----------->userdel -r test
chsh      更换登陆系统时使用的SHELL   [-l]显示可用的SHELL;[-s]修改自己的SHELL
chfn      改变finger指令显示的信息
finger    查找并显示用户信息
id        显示用户的ID ----------->  id test
groupadd   添加组
groupmod   与usermod类似
groupdel   删除组
su test    更改用户   su -    进入root,且使用root的环境变量
sudo       以其他身份来执行指令
visudo     编辑/etc/sudoers      加入一行『 test ALL=(ALL) ALL 』
           %wheel ALL = (ALL) ALL               系统里所有wheel群组的用户都可用sudo
           %wheel ALL = (ALL) NOPASSWD: ALL     wheel群组所有用户都不用密码NOPASSWD
       User_Alias ADMPW = vbird, dmtsai, vbird1, vbird3         加入ADMPW组
       ADMPW ALL = NOPASSWD: !/usr/bin/passwd, /usr/bin/passwd [A-Za-z]*, \
       !/usr/bin/passwd root      可以更改使用者密码,但不能更改root密码 (在指令前面加入 ! 代表不可)
PAM (Pluggable Authentication Modules, 嵌入式模組)
who & w     看谁在线
last        最近登陆主机的信息
lastlog     最近登入的時間    读取 /var/log/lastlog
talk        与其他用户交谈
write       发送信息    write test   [ctrl]+d 发送
mesg        设置终端机的写入权限    mesg n 禁止接收     mesg y
wall        向所有用户发送信息    wall this is q test
mail        写mail
/etc/default/useradd    家目录默认设置
quota      显示磁盘已使用的空间与限制     quota -guvs ----->秀出目前 root 自己的 quota 限制值
           quota -vu   查询
quotacheck   检查磁盘的使用空间与限制     quotacheck -avug  ----->將所有的在 /etc/mtab 內,含有 quota 支援的 partition 進行掃瞄
             [-m] 强制扫描
     quota一定要是独立的分区,要有quota.user和quota.group两件文件,在/etc/fstab添加一句:
     /dev/hda3 /home ext3 defaults,usrquota,grpquota 1 2
     chmod 600 quota*         设置完成,重启生效
edquota    编辑用户或群组的quota  用户,[g]群组,复制,[t]设置宽限期限
           edquota -a yang       edquota -p yang -u young ----->复制
quotaon    开启磁盘空间限制     quotaon -auvg -------->啟動所有的具有 quota 的 filesystem
quotaoff   关闭磁盘空间限制     quotaoff -a  -------->關閉了 quota 的限制
repquota -av     查閱系統內所有的具有 quota 的 filesystem 的限值狀態
Quota 從開始準備 filesystem 的支援到整個設定結束的主要的步驟大概是:
1、設定 partition 的 filesystem 支援 quota 參數:
由於 quota 必須要讓 partition 上面的 filesystem 支援才行,一般來說, 支援度最好的是 ext2/ext3 ,
其他的 filesystem 類型鳥哥我是沒有試過啦! 啟動 filesystem 支援 quota 最簡單就是編輯 /etc/fstab ,
使得準備要開放的 quota 磁碟可以支援 quota 囉;
2、建立 quota 記錄檔:
剛剛前面講過,整個 quota 進行磁碟限制值記錄的檔案是 aquota.user/aquota.group,
要建立這兩個檔案就必須要先利用 quotacheck 掃瞄才行喔!
3、編輯 quota 限制值資料:
再來就是使用 edquota 來編輯每個使用者或群組的可使用空間囉;
4、重新掃瞄與啟動 quota :
設定好 quota 之後,建議可以再進行一次 quotacheck ,然後再以 quotaon 來啟動吧!
开机流程简介
1、載入 BIOS 的硬體資訊,並取得第一個開機裝置的代號;
2、讀取第一個開機裝置的 MBR 的 boot Loader (亦即是 lilo, grub, spfdisk 等等) 的開機資訊;
3、載入 Kernel 作業系統核心資訊, Kernel 開始解壓縮,並且嘗試驅動所有硬體裝置;
4、Kernel 執行 init 程式並取得 run-level 資訊;
5、init 執行 /etc/rc.d/rc.sysinit 檔案;
6、啟動核心的外掛模組 (/etc/modprobe.conf);
7、init 執行 run-level 的各個批次檔( Scripts );
8、init 執行 /etc/rc.d/rc.local 檔案;
9、執行 /bin/login 程式,並等待使用者登入;
10、登入之後開始以 Shell 控管主機。
在/etc/rc.d/rc3.d內,以S开头的为开机启动,以K开头的为关闭,接着的数字代表执行顺序
GRUB vga设定
彩度\解析度  640x480  800x600  1024x768  1280x1024   bit
    256        769      771      773       775      8 bit
   32768       784      787      790       793     15 bit
   65536       785      788      791       794     16 bit
   16.8M       786      789      792       795     32 bit
./configure    检查系统信息       ./configure --help | more  帮助信息
make clean     清除之前留下的文件
make           编译
make install   安装
rpm -q  ----->查询是否安装             rpm -ql ------>查询该套件所有的目录
rpm -qi ----->查询套件的说明资料       rpm -qc[d] ----->设定档与说明档
rpm -ivh  ---->安装                    rpm -V  -------->查看套件有否更动过
rpm -e  ------>删除                    rpm -Uvh ------->升级安装
--nodeps ----->强行安装                --test ----->测试安装

网友:
LINUX哦,没有接触过呢,呵呵,一直都用的windows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
全部是命令程序啊   楼主是不是在读命令手册啊

网友:
支持一下。。。。。。。。。。。先凑点芯币

网友:
很清晰的命令对照表,谢谢已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