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能设计实现这个功能的电路吗

楼主:
用普通的元件(不能用IC,555可以用),普通的开关(不是按钮)即只有两种态,接通/闭合;
要求:开关被打到闭合壮态时,LED亮10分钟后熄灭,
        开关被打到接通壮态时,LED亮10分钟后熄灭,
        平时LED不亮;

网友:
是自己想想的还是真的要设计呢?

网友:
这个问题用单稳态电路可以实现,只是要看实现的精度了

毕竟用RC延时的精度和用晶振的精度差距不是1点点的。

但是在如今MCU都卖到白菜价格的今天,还在玩这种东西,甚至于拿这个做产品,就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个三极管和电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几句话很难理解电路的原理,要说明这个开关用在什么环境,仅止可以用555?其它三极管的数量有没有限制?供电电压没给出,要是这些没要求的话,很方便就实现了它,用555做一个电平触发延时电路,在开关接通与闭合时都产生一个脉冲电平。

网友:

元件值可能影响所谓的10分钟。利用两个电容的冲放电,打开发光二极管。不保证电路就能使用,不过思路没问题

你看看这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o哦!管理员,能讲讲,他的工作原理吗?是怎样实现十分钟亮的?

网友:
分离元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元件数量较多。初步估计:三极管6只,二极管2只,电阻8只,电容3只,开关和LED各一只。维稳妥起见,原理图以后补。

网友C:
实现这个功能可采用如下电路:  图中BG1、BG2、BG3、C1、C2、R1、R2、R3、R4、R5和K、组成开关状态触发电路控制LED通电,其他元件组成电路使LED通电延时和断电(可调电阻用于调整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这个功能可采用如下电路:  图中BG1、BG2、BG3、C1、C2、R1、R2、R3、R4、R5和K、组成开关状态触发电路控制LED通电,其他元件组成电路使LED通电延时和断电(可调电阻用于调整延时时间)。
file:///C:/Documents ...

可以看看

网友:
换着样搞时序和逻辑电路的测试

网友:
好像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