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试

楼主:
在数据采集中,我经常碰到0~3A的电流采集,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
抛砖引玉哈。
差分测量电阻(1ohm)两端电压差,其压差/阻值(1ohm)就是电流。

网友:
如果..那得到好的方案建议并不是太难的.

引用 楼主:
在数据采集中,我经常碰到0~3A的电流采集,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好像很早就有类似的帖子,觉得没法回答.
虽然只是电流采集的问题,但是按照楼主的要求:要一个"好的方案"就不大好说了.脱离你的实际要求泛泛地讲实在没有意义;而具体一些呢?则难以回答.因为任何工程设计都是以具体要求为前提的.不能凭猜测和感觉乱讲.例如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频率范围是什么?而且还要注意采集点上的电压情况,以及其它情况,例如采样电路对主回路影响的设计约束条件(例如稳压电路负载电流的采样)等等.
以上说法依照楼主要一个方案的要求而言.如果条件具体,即有比较明确的设计要求,那么从大家哪里得到好的方案建议并不是太难的

网友:
NIHAO

好像很早就有类似的帖子,觉得没法回答.
虽然只是电流采集的问题,但是按照楼主的要求:要一个"好的方案"就不大好说了.脱离你的实际要求泛泛地讲实在没有意义;而具体一些呢?则难以回答.因为任何工程设计都是以具体要求为前提的.不能凭猜测和感觉乱讲.例如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频率范围是什么?而且还要注意采集点上的电压情况,以及其它情况,例如采样电路对主回路影响的设计约束条件(例如稳压电路负载电流的采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