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4的差分输入的问题

楼主:
我要用到ADC0804的差分输入端测电压,VIN+输入正电压,VIN- 输入负电压,我的理解是输出端的测量电压应该是(VIN+)-(VIN-),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向问一下:ADC0804的VIN-端能识别负电压吗?
如果能,在测量差分输入的信号时,程序是不是要进行哪些特殊的设置(相比较于单端输入)??

网友:
下面是我的源代码,测量正电压都是准确的,但是就是不能测量差分输入端VREF-送来的负电压,请高手指教!谢谢
#include
#define TIMEFRQ 480  //定义定时器定时频率
#define CLOCK 22118400   //系统时钟
#define LED_SEG P0   //定义数码管接口
#define LED_BIT P2
unsigned int counter;
//接口定义
sbit key0 = P3^4;
sbit key1 = P3^5;
sbit wr = P3^6;
sbit rd = P3^7;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unsigned char seg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
};//共阴极
unsigned char led_buf[]={0,0,0,0,0,0,0}; //显示缓冲区
void initT1(void)
{
  TMOD = 0X10;
  TH1 = 255-CLOCK/TIMEFRQ/12/256;
  TL1 = 255-CLOCK/TIMEFRQ/12%256;
  TR1 = 1;
  ET1 = 1;
  EA = 1;
}
main()
{
initT1();
// EX0 = 1;
wr=1;
rd=0;//ADC数据一直输出
    while(1)
{
  wr=0;
  wr=1;//启动ADC
  delay(2000);//延时等待ADC结束
     counter = P1*2; //从P1口读数据
  counter = counter*2.5*100/255;
}
}
void time() interrupt 3  using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TH1 = 255-CLOCK/TIMEFRQ/12/256;
   TL1 = 255-CLOCK/TIMEFRQ/12%256;
    led_buf[3] = counter%10;
led_buf[4] = (counter/10)%10;
led_buf[5] = (counter/100)%10+10; //  取小数点
led_buf[0] = 20;  //消隐
led_buf[1] = 20;
led_buf[2] = 20;
   i=++i%6;
   LED_BIT = 0x0;  //关所有数码管
   LED_SEG = segcode[led_buf];
   LED_BIT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