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1的最小系统

楼主:
呵呵,一个Mc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一些基本的试验,可以动手做一下的哦!!
但是程序暂时没有。

网友:
If you can\'t change it,enjoy it!

网友:
不必下载了 复位脚通过10K电阻接VCC 然后5V的正、负分别接VCC、GND后上电就可以了---最小系统 测试单片机工作否可以外接个LED。

网友:
正好要用
拿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最小系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