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外行,问一个感应的问题

楼主:
我要做一个产品,其中需要这样一个模块: 上面有一个LED,触摸可以开关,停留的时候可以调光,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用一个AMTLH804就可以,但我相信还是需要一个触摸感应元件,加一个处理CPU的,有哪个大虾可以告诉我的?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
atmel有一款触摸的ic 国产的也有 单片机使用2051就可以了 很便宜 国产的触摸芯片好像6块钱一个

网友:
Re: [求助] 我是外行,问一个感应的问题

谢谢,不确定是可以的,但我会去实验看看..

网友:
Re: [求助] 我是外行,问一个感应的问题

lou zhu shou lei,
du  zhe zhou hui.
lun tan xing  wang,
shou ru wang 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