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HDL的I2C总线控制核设计

楼主:
摘要: 从状态机的角度,介绍一种I2C控制核的VHDL设计方法。将其嵌入到FPGA中,用于实现与TMS320C6000系列DSP的接口,并配合DSP的软件完成对视频采集与显示处理系统中数字视频编、解码器工作模式寄存器的配置及其状态查询。着重介绍I2C控制核的总体设计方案,详细描述其内部命令状态机和时序状态机的工作原理及相应的VHDL代码。此外,介绍I2C控制核与DSP相互通信中断处理机制的VHDL实现方法。最后,给出在Xilinx公司的ISE6.1+ModelSimXE5.7c软件平台中进行EDA的综合结果与时序仿真图。
关键词: I2C总线 状态机FPGA VHDL DSP 控制器核
引言
I2C总线是双向、两线、串行、多主控(multi-master)接口标准,具有总线仲裁机制,非常适合在器件之间进行近距离、非经常性的数据通信。由于其使用两线的硬件接口简单,I2C总线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实现I2C总线通信协议主要有两种方法:①利用MCU对两根I/O口线进行软件编程,模拟I2C总线的SCL和SDA时序要求;②使用专用I2C总线控制核,但受其主机(host)接口方式和时钟频率的限制,在有些场合应用并不方便。

图1

在我们开发的基于DSP的视频采集与显示处理系统中,为了满足数字视频信号传输带宽及图像处理算法速度的要求,选择了TI公司的32位高速、高性能DSP TMS320C6711(简称C6711)芯片(CPU时钟150MHz,外围存储器接口EMIF时钟100MHz)作为处理核心;外围加上FPGA和数字视频编码器与解码器,实现对标准复合视频信号的采集、处理和视频显示任务。由于C6711没有可以单独控制的I/O口线,所以不能使用①的方法;由于外围扩展存储器接口(EMIF)工作在100MHz,也不易实现②的方法,从系统小型化,充分利用FPGA的逻辑资源,提高硬件系统集成度的角度出发,选定在FPGA内自行设计I2C控制核的方法,实现DSP的高速异步存储器接口到I2C总线接口的转化。下面着重介绍如何使用VHDL进行I2C总线控制核设计。
1 总体思想
SCL和SDA分别为I2C总线的时钟线和数据线。目前,支持I2C总线通信协议的视频编、解码芯片大多只支持100Kb/s或400Kb/s的传输速度,并且支持两种地址:①从设备地址(SCLAVE ADDRESS,8bit),分为读地址和写地址,高7位用于选中芯片, 第0位是读/写控制位(R/W),决定是对该芯片进行读或写操作;②内部寄存器单元地址(SUBADRRESS,8bit),用于决定对内部的哪个寄存器单元进行操作,通常还支持地址单元连续的多字节顺序读写操作。I2C总线的读、写操作过程如下。
写过程(S:开始,Sr:重开始,P:停止,-S:从设备,-M:主设备,W:写位,R:读位)
SLAVE ADDRESS(W) ACK-S SUBADDRESS ACK-S DATA(N BYTES) ACK-S P
读过程
S SLAVE ADDRESS(W) ACK-S SUBADDRESS ACK-S
(Sr) SLAVE ADDRESS(R) ACK-S DATA(N BYTES) ACK-M P
I2C控制核的设计采用自顶而下的方法,分为三个模块:I2C_top模块、I2C_cmd模块、I2C_core模块。总体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I2C_top模块是顶层管理模块,主要任务是接收DSP发来的控制信号、命令及数据;发送由从设备读出的数据和确认位到DSP;实现I2C控制核与DSP的中断通信机制;提供当前I2C控制核的工作状态;把DSP发出的命令字信号送到I2C_cmd模块。
在设计I2C控制核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I2C控制核与主机(Host,即C6711 DSP)以及视频编解码器的硬件接口连接关系。考虑到I2C总线通信协议的时序关系及芯片读/写操作过程,I2C控制核应该包括两个外围接口,如图1所示。一是与C6711 EMIF(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扩展存储器接口)的高速异步存储器ASRAM(Asynchronous SRAM)接口,称为主机接口。它向I2C控制核发出控制命令与数据,钖0位地址总线、32位双向三态数据总线、异步输出使能信号aoe、异步写使能awe、异步读使能are、外部存储器空间选通ce2、外部中断申请eint。二是与视频编/解码器相连的I2C两线接口SCL、SDA。I2C控制核称为I2C总线的主设备(master),实现EMIF的ASRAM接口向I2C总线接口的转化;I2C器件(视频编码器、视频解码器)被称为I2CU叫线的从设备(slave)。

②如何通过软件编程,方便地实现对控制核中各种命令的操作。为此,在控制核内部共设备了6个8位寄存器,用于管理整个控制核的工作。这些寄存器的名称、标号、位数、地址、操作方式,以及寄存器内部设备的控制位及功能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列。寄存器内部设置的控制位及功能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列。寄存器的寻址使用EMIF接口地址总线的低三位eadd[4~2]和由高位地址译码得到的I2C控制核使能信号nce。当DSP发出的读、写命令完成后,I2C_top会向DSP发中断请求eint,让DSP发出下一个命令到CR,从RXR中读数,或进发送新数据到TXR。

表1 I2Ctop模块内部寄存器
寄存器 位 数 地 址 操 作
控制位及功能
控制寄存器CTR 8 000 只写 I2C控制核使能位(core-en),(中断使能位ien)
命令寄存器CR 8 001 只写 启动(start-r)、读(rd-r)、写(wr-r)、停止(stop-r)、主设备确认(ack-r)、中断响应位(i-ack-r)
状态寄存器SR 8 010 只读 从设备确认位(rx-ack)、I2C-core模块忙位(Core-busy)
发送寄存器TXR 8 011 只写 寄存器发送到从设备的数据
接收寄存器RXR 8 100 只读 寄存由从设备读取的数据
时钟尺度寄存器PRES 8 101 读写 寄存器时钟尺度因子,对时钟信号(eclk)实现指定倍数分频,得到SCL和SDA的五个子状态相互转移的同步时钟使能信号(eclk-en)
时钟尺度寄存器(PRES)用于产生两个时钟频率信号:pres(7 downto 5),用于产生I2C控制核的工作频率fcore;pres(5 downto 0),用于产生I2C总线的时钟SCL频率fi2c。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res1=1+pres(7 downto 5)
pres2=1+pres(4 dwonto 0)
由于eclk=100MHz,以pres(7 downto 5)=“100”=4,pres(4 downto 0)="10000"=16,则
fcore=100/[2×(1+4)]=10MHz
fi2c=10/[6×(1+16)]=0.098MHz=98kHz≤100kHz
可以看出,这样设备时钟尺度寄存器容易实现100MHz~100kHz的转变。
③需要设置与DSP的相互通信的机制。由于C6711的CPU运行速度为150MHz,而I2C的速度仅为100Kb/s,为了不影响DSP程序的高速运行,采用中断机制。当DSP发出读、写命令后,继续执行自己的程序,而由I2C控制核完成命令后,I2C_top模块负责向DSP发中断请示eint。DSP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SR,从RXR中读数,并发出新命令到CR,发送新数据到TXR。

2 状态机描述
设计的核心工作是对I2C总线命令及时序的状态划分。在控制核内共设置了两个状态机,分别称为命令状态机和时序状态机。其中,命令状态机用于管理I2C总线上的命令状态,如表1所列,并实现I2C总线具体的读、写操作的命令状态转移过程;时序状态机用于实现I2C总线上启动、停止、读、写、确认等命令的具体时序关系。这样就把控制核从逻辑上分为两个状态机,共同完成最终的总线命令与时序。
2.1 命令状态机
命令状态机是I2C_cmd模块的核心部分。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把I2C_top模块发送的start、write、read、stop四个命令信号转化命令码,发送I2C_core模块;二是实现DSP发出和从slave接收到数据的串并转换。
从I2C总线的通信协议中可以看出I2C总线上的信号可以分为空闲(IDLE)、启动(START)、读(READ)、写(WRITE)、确认(ACK)和停止(STOP)六种工作状态。在IDLE时,SCL和SDA都为高电平,从设备不断检测Start命令的出现。I2C控制核(即I2C总线的主设备)在接收到DSP发送来的Start命令后,主设备进入START状态,并根据Read和Write命令,可以进入READ或WRITE状态。由于主机的读、写操作都是以字节进行的,对应8个周期的I2C总线读/写操作,故设置一个8字拍的计数器,使得READ或WRITE状态能维持8个SCL周期。在完成字节读或写操作之后,都将进入ACK状态。进入ACK,标志一个DSP的读/写命令已经完成,因此发送中断申请给DSP。在中断服务程序中,DSP查询状态寄存器后,再发出下一个命令。这时I2C控制核,或者是转移到IDLE,或者是转移到STOP。命令状态转移关系如图2所示。
2.2 时序状态机
I2C_core模块负责与视频编码器、解码器的I2C接口,最终实现I2C总线信号SCL和SDA的启动、停止、读、写、确认等具体操作的时序关系。其功能的实现主要由时序状态来完成。根据I2C总线通信协议中SCL和SDA之间的时序关系,总线上包含两种命令(Start/Restart,Stop)和两种操作(Write,Read),时序关系如图4所示。Start命令:在SCL为高电平时,SDA上出现一个下降沿。Stop命令:在SCL为高电平时,SDA上出现一个上升沿。Write操作:SDA只能在SCL为低电平时变化,在SCL为高电平时应保持不变。Read操作:只能在SCL为高电平时,对SDA进行采样。

图4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每个命令状态在时序上划分为5个子状态(A,B,C、D、IDLE)。I2C总线时序状态转移关系如图3所示,状态划分如图4所示。在实际中为了更精确地控制时序,对命令时序进行了更细的划分。START和STOP分为7位子状态(a~f,idle),WRITE和READ分为6个子状态(a~e,idle)。这个“6”也就是为什么在公式(2)中分母上有一个“6”。
SCL在Start命令的A状态时,保持原有电平不变,而在B状态时变为高电平,这样就可以实现Restart命令。系统时钟信号eclk由时钟尺度因子分频,得到状态转移的同步时钟使能信号(eclk_en)。在eclk和eclk_en的控制下进行状态移转,最后都转移到空闲状态(IDLE),并保持最后一个状态时的信号电平。图4中标注了每个命令的关键时刻。
3 中断信号的处理机制
I2C控制核作为I2C总线的主设备,是在DSP的控制下工作的。它采用中断机制与DSP通道。当一个读写命令完成后,主设备会向DSP发出一个中断申请信号eint(上升沿有效)。在DSP的中断服务程序中,置位命令寄存器的中断响应确认位(i_ack_r='1'),使主设备清除其发出的中断申请信号(eint='0'),而i_ack_r信号将在置位命令结束后的下一个时钟上升沿自动清除。这样,可以允许主设备发出下一个中断申请。

图5

process(nReset,eclk)
begin
if(nReset='0')then
int<='0';i_ack_r<='0';
elsif(eclk'vent and eclk='1')then
if(nce='0'andnAwe='0')then
if(core_en='1'and eadd="001")then
--写入命令寄存器
i_ack_r<=cr(7);--写入'1'
end if;
i_ack_r<='0'; --自动清除
end if;
int<=cmd_done_ack and ien;
end if;
Eint<=int and(not i_ack_r_;
end process;命令码
4 EDA综合结果与结论
使用Xilinx ISE6.1对I2C核的VHDL描述进行综合(synthesize)和实现(implement),目标器件采用Xilinx公司的高密度系统级FPGA-Virtex系列芯片v50cs144-6。设计的总体等效门数为1844门,系统时钟的最大频率为120.758MHz。图5为使用ModelsimXE5.6a对在目标器件上布局布线后的VHDL模块进行仿真(Simulate Post-Place & Route VHDL Module)的结果。其中,edat信号上“10010000”中的“1”依次是启动和写命令;“01100001”中的“1”依次是停止、读、中断清除命令。从图中可以看出,实现了从TMS320C6000 EMIF接口到I2C总线接口的转换功能,并实现发中断申请(eint=1)和清除中断申请的功能,完成了I2C总线通信协议的启动、写、确认,读、确认、停止操作的时序。

网友:
Re: [分享] 基于VHDL的I2C总线控制核设计

谢谢哥呵呵

网友:
Re: [分享] 基于VHDL的I2C总线控制核设计

是这样
我还发过这方面的VHDL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