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分
JasonYoo

楼主(2008-11-10):
请教设计LC带通滤波器的关键点
最近设计了一个LC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400MHz,带宽120MHz,用ADS和Gensys都能生成比较理想的模型,但把实际的电感、电容的S2P文件带入仿真,
却波形面目全非,用的都是ATC的电感和电容,大家在设计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来讨论一下吧!
滤波器
设计
关键点

网友A(2010-02-23):
lc 都是调出来的,软件只是给个初值,具体的还要看调试情况,我没注意过用的电感电容的情况,但是你用的400M频段已经比较高了,感容参数都偏小,其相对误差都比较大的,在这个频段分布参数也是有影响的,不能忽略,所以要看你具体的调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