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类笔试题【杂1】

楼主:
Sony笔试题
  1.完成下列程序
  *
  *.*.
  *..*..*..
  *...*...*...*...
  *....*....*....*....*....
  *.....*.....*.....*.....*.....*.....
  *......*......*......*......*......*......*......
  *.......*.......*.......*.......*.......*.......*.......*.......
  #include
  #define N 8
  int main()
  {
   int i;
   int j;
   int k;
   ---------------------------------------------------------
   ---------------------------------------------------------
   return 0;
  2.完成程序,实现对数组的降序排序
  #include
  void sort( );
  int main()
  {
   int array[]={45,56,76,234,1,34,23,2,3}; //数字任//意给出
   sort( );
   return 0;
  }
  void sort(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费波那其数列,1,1,2,3,5……编写程序求第十项。可以用递归,也可以用其
他方法,但要说明你选择的理由。
  #include
  int Pheponatch(int);
  int main()
  {
   printf("The 10th is %d",Pheponatch(10));
   return 0;
  }
  int Pheponatch(int N)
  {
  --------------------------------
  --------------------------------
  4.下列程序运行时会崩溃,请找出错误并改正,并且说明原因。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struct{
   TNode* left;
   TNode* right;
   int value;
  } TNode;
  TNode* root=NULL;
  void append(int N);
  int main()
  {
   append(63);
   append(45);
   append(32);
   append(77);
   append(96);
   append(21);
   append(17); // Again, 数字任意给出
  }
  void append(int N)
  {
   TNode* NewNode=(TNode *)malloc(sizeof(TNode));
   NewNode->value=N;
   if(root==NULL)
   {
   root=NewNode;
   return;
   }
   else
   {
   TNode* temp;
   temp=root;
   while((N>=temp.value && temp.left!=NULL) || (N   ))
   {
   while(N>=temp.value && temp.left!=NULL)
   temp=temp.left;
   while(N    temp=temp.right;
   }
   if(N>=temp.value)
   temp.left=NewNode;
   else
   temp.right=NewNode;
   return;
   }
  }

华为笔试题
  1.请你分别画出OSI的七层网络结构图和TCP/IP的五层结构图。
2.请你详细地解释一下IP协议的定义,在哪个层上面?主要有什么作用?TCP与UDP呢 ?
  3.请问交换机和路由器各自的实现原理是什么?分别在哪个层次上面实现的?
  4.请问C++的类和C里面的struct有什么区别?
  5.请讲一讲析构函数和虚函数的用法和作用。
  6.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是怎么实现的?操作系统和编译器是怎么知道的?
  7.8086是多少位的系统?在数据总线上是怎么实现的?

联想笔试题
  1.设计函数 int atoi(char *s)。
  2.int i=(j=4,k=8,l=16,m=32); printf(“%d”, i); 输出是多少?
3.解释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含义。
  4.解释堆和栈的区别。
  5.论述含参数的宏与函数的优缺点。
普天C++笔试题
  1.实现双向链表删除一个节点P,在节点P后插入一个节点,写出这两个函数。
2.写一个函数,将其中的\t都转换成4个空格。
  3.Windows程序的入口是哪里?写出Windows消息机制的流程。
  4.如何定义和实现一个类的成员函数为回调函数?
  5.C++里面是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main()引起的?如果不是,请举例。
  6.C++里面如何声明const void f(void)函数为C程序中的库函数?
  7.下列哪两个是等同的
  int b;
  A const int* a = &b;
  B const* int a = &b;
  C const int* const a = &b;
  D int const* const a = &b;
  8.内联函数在编译时是否做参数类型检查?
  void g(base & b){
   b.play;
  }
  void main(){
   son s;
   g(s);
   return;
  }

大唐电信
  DTT笔试题
  考试时间一小时,第一部分是填空和选择:
  1.数列6,10,18,32,“?”,问“?”是几?
  2.某人出70买进一个x,80卖出,90买回,100卖出,这桩买卖怎么样?
  3.月球绕地球一圈,至少要多少时间?
  4.7个人用7小时挖了7米的沟,以同样的速度在50小时挖50米的沟要多少人?
  5.鱼头长9,鱼尾等于鱼头加半个鱼身,鱼身等于鱼头加鱼尾,问鱼全长多少?
  6.一个小姐买了一块手表,回家发现手表比她家的表慢了两分钟,晚上看新闻的时候
又发现她家的表比新闻里的时间慢了两分钟,则 。
  A 手表和新闻里的时间一样
  B 手表比新闻里的时间慢
  C 手表比新闻里的时间快
  7.王先生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发现两个公司除了以下条件不同外,其他条件都相同
  A 半年年薪50万,每半年涨5万
  B 一年年薪100万,每一年涨20万
  王先生想去一家待遇比较优厚的公司,他会去哪家?
  10.问哪个袋子里有金子?
  A袋子上的标签是这样写的:B袋子上的话是对的,金子在A袋子。
  B袋子上的标签是这样写的:A袋子上的话是错的,金子在A袋子里。
  11.3个人住酒店30块钱,经理找回5块钱,服务生从中藏了2块钱,找给每人1块钱,
3×(101)+2=29,问这是怎么回事?
  12.三篇写作,均为书信形式。
  (1)一片中文的祝贺信,祝贺某男当了某公司xx
  (2)两篇英文的,一是说有事不能应邀,派别人去;另一篇是讨债的,7天不给钱就
走人(主要考business letter格式)。

大唐面试试题
  1.什么是中断?中断发生时CPU做什么工作?
  2.CPU在上电后,进入操作系统的main()之前必须做什么工作?
  3.简述ISO OSI的物理层Layer1,链路层Layer2,网络层Layer3的任务。
  4.有线电话和无线电话有何区别?无线电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5.软件开发五个主要step是什么?
  6.你在开发软件的时候,这5个step分别占用的时间百分比是多少?
  7.makefile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8.UNIX显示文件夹中,文件名的命令是什么?能使文件内容显示在屏幕的命令是什么

  9.(选做)手机用户在从一个基站漫游到另一个基站的过程中,都会发生什么?

网通笔试题
  选择题(每题5分,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中国1号信令协议属于 的协议。
  A ccs B cas C ip D atm
  2.isdnpri协议全称是 。
  A 综合业务模拟网基速协议
  B 综合业务模拟网模拟协议
  C 综合业务数字网基率协议
  D 综合业务数字网基次协议
  3.路由协议中, 协议是用距离作为向量的。
  A ospf B bgp C is-is D rip
  4.中国智能网中,ssp与scp间最上层的ss7协议是 。
  A incs B is41b C is41c D inap
  5.dtmf全称是 。
  A 双音多频 B多音双频 C多音三频 D三音多频
  6.计算机的基本组成部分中,不包含下面设备的是 。
  A cpu B输入设备 C存储器 D接口
  7.脉冲编码调制的简称是 。
  A pcm B pam C (delta)M D atm
  8.普通电话线接口专业称呼是 。
  A rj11 B rj45 C rs232 D bnc
  9.现有的公共数据网都采用 。
  A电路交换技术 B报文交换技术
  C语音插空 D分组交换
  10.ss7协议中的制止市忙消息简写为 。
  A stb B slb C sub D spb
  简答题(每题10分)
  1.简述普通电话与IP电话的区别。
  2.简述随路信令与公路信令的根本区别。
  3.说明掩码的主要作用。
  4.ss7协议中,有三大要素决定其具体定位,哪三大要素?
  5.描述ss7的基本通话过程。
  6.简述通信网的组成结构。
  7.面向连接与面向非连接各有何利弊?
  8.写出爱尔兰的基本计算公式。
  9.数据网主要有哪些设备?
  10.中国一号协议是如何在被叫号码中插入主叫号码的?

东信笔试题目
  笔试:30分钟。
  1.压控振荡器的英文缩写。
  2.动态随机存储器的英文缩写。
  3.选择电阻时要考虑什么?
  4.单片机上电后没有运转,首先要检查什么?
  5.计算机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各自的作用。
  6.怎样用D触发器、与或非门组成二分频电路?

网友:
EE类笔试题【杂2】

Delphi笔试题目
  机械类笔试试题
  1. Briefly describe what is blanking(cutting), forming, coining and emboss
ing in stamping process.
  2. What is metal clading?
  3. What is the purpose of adding glass fiber to thermoplastic material?
  4. In contrast with metal and thermoplastic material,which has a higher co
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CTE).
  5. The most suitable material for a integral hinge design (typical plastic
thickness=0.25 to 0.5mm at hinge)
  6. Can a bending load makes both compressive and tensile stress in a membe
r?
  7. What is the design criteria used in plastics catch/snap?
  8. What is FEA?
  9. Why is natural frequency important in vibration analysis?
  10. What is the deflection equation of a cantilever beam fixed at one edge
?
  EE笔试试题
  1. Name 3 Vehicle Buses.
  2. Name 2 possible sources of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on Electronics
Circuit ASM.
  3. Wavelength for 12MHz frequency signal is____
  4. Name 2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or car radio performan -ce related to
audio signal processing under multipath condition?
  5. What is the typical FM receiver RF signal strength to achieve 30dB S/N
for car radio?
  6. When a radio is tuned to 98.1 MHz & with a LO of 108.8 MHz, what is the
image frequency?
  7. For a system with a matched impedance, what is the Reflection Coefficie
nt and SWR?
  8. Which property of the output capacitor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Low Drop
Out(LDO) regulator loop instability?
  (1)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ESR)
  (2)Effective series inductance(ESL)
  (3)Capacitance value
  (4)Dielectric material
  9. The switching regulator is capable of:
  (1)Higher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2)Providing an output voltage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input
  (3)Generating an output boltage oppsite in polarity to the input
  (4)All of the above
  10. A linear regulator op Vin(max) = 10v, Vout(min) = 4.8v, Iout(max) = 2.
5mA, Iq(max) = 2.5mA, Ta(max) = 8.5摄氏度,The regulator is available in 3 pac
kages.Each package has the following thermal characteristics:
  Package Rja(摄氏度/W) Rjc(摄氏度/W)
  SO14 125 30
  D1P8 100 52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package to handle the power dissipation requireme
nt without a heat sink and why.
  软件笔试题
  1. How do you code an infinite loop in C?
  2. Volatile:
  (1)What does the keyword volatile mean? Give an example
  (2)Can a parameter be both const and volatile? Give an example
  (3)Can a pointer be volatile? Give an example
  3. What are the values of a, b, and c after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int a=5, b=7, c;
  c = a+++b;
  4. What do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mean?
  (1)const int a;
  (2)int const a;
  (3)const int *a;
  (4)int * const a;
  (5)int const * a const;
  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describe the use of the keyword stati
c?
  (1)Within the body of a function: A static variable maintains its value
between function revocations
  (2)Within a module: A static variable is accessible by all functions wit
hin that module
  (3)Within a module: A static function can only be called by other functi
ons within that module
  6. Embedded systems always require the user to manipulate bits in register
s or variables. Given an integer variable a, write two code fragments.
  The first should set bit 5 of a. The second shnuld clear bit 5 of a. In bo
th cases, the remaining bits should be unmodified.
  7. What does the following function return?
  char foo(void)
  {
   unsigned int a = 6;
   iht b = -20;
   char c;
   (a+b > 6) ? (c=1): (c=0);
   return c;
  }
  8. What will be the output of the following C code?
  main()
  {
   int k, num= 30;
   k =(num > 5 ? (num <=10 ? 100:200): 500);
   printf(“%d”, k);
  }
  9. What will the following C code do?
  int *ptr;
  ptr =(int *)Ox67a9;
  *ptr = Oxaa55;
  10. What will be the output of the follow C code?
  #define product(x) (x*x)
  main()
  {
   int i = 3, j, k;
   j = product(i++);
   k = product(++i);
   printf(“%d %d”,j,k);
  }
  11. Simplify the following Boolean expression
  !((i ==12) || (j > 15))
  12. How many flip-flop circuits are needed to divide by 16?
  13. Provides 3 properties that make an OS, a RTOS?
  14. What is pre-emption?
  15. Assume the BC register value is 8538H, and the DE register value is 62
A5H.Find the value of register BC after the following assembly operations:
  MOV A,C
  SUB E
  MOV C,A
  MOV A,B
  SBB D
  MOV B,A
  16. In the Assembly code shown below
  LOOP: MVI C,78H
   DCR C
   JNZ LOOP
   HLT
  How many times is the DCR C Operation executed?
  17. Describe the most efficient way (in term of execution time and code si
ze) to divide a number by 4 in assembly language
  18. what value is stored in m in the following assembly language code frag
ment if n=7?
   LDAA #n
  LABEL1: CMPA #5
   BHI L3
   BEQ L2
   DECA
   BRA L1
  LABEL2: CLRA
  LABEL3: STAA #m
  19. What is the state of a process if a resource is not available?
  #define a 365*24*60*60
  20. Using the #define statement, how would you declare a manifest constant
that returns the number of seconds in a year? Disregard leap years in your an
swer.
  21. Interrup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embedded systems. Consequently, ma
ny compiler vendors offer an extension to standard C to support interrupts. Ty
pically, the keyword is __interrupt. The following routine (ISR). Point out pr
oblems in the code.
  __interrupt double compute_area (double radius)
  {
   double area = PI * radius * radius;
   printf(“\nArea = %f”, area);
   return area;
  }
香港电信笔试题
  1. Based o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llowing java related technologies:
servlets, JavaServerPage, JavaBeans, Enterprise JavaBeans, how do you think t
hese technologies are work together or are appli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et-based application (25marks).
  2. In your opinion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advantages or benefitsof usi
ng 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to software development? how do you think those
benefits can be achieved or realized? (15marks).
  3. In designing your classes,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agg
regation which do you choose (15marks).
  4. How would you work around the lack of multiple inheritance feature in J
ava (15marks).
  5. What would you consider to be the hardest part of OO analysis and desig
n and why (10marks).
  6. How do you keep yourself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in software techono
g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10marks).
  7. What si your career aspiration? Why do you think this E-Commerce Develo
pment Center can help you in achieving your career goals (10marks) (1hr, answe
r in English).

网友:
EE类笔试题【杂3】

维尔VERITAS软件笔试题
  1. A class B network on the internet has a subnet mask of 255.255.240.0, w
hat is the maximum number of hosts per subnet .
  a. 240 b. 255 c. 4094 d. 65534
  2.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log n) and o(log n^2), where both log arithems have base 2 .
  a. o(log n^2) is bigger b. o(log n) is bigger
  c. no difference
  3. For a class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call a class’s constructor from with
             the same class’s constructor .
  a. compilation error b. linking error
  c. stack overflow d. none of the above
  4. “new” in c++ is a: .
  a. library function like malloc in c
  b. key word c. operator
  d. none of the above
  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not contained in an inode .
  a. file owner b. file size
  c. file name d. disk address
  6. What’s the number of comparisons in the worst case to merge two containing  elements each .
  a. 2n b.2n-1 c.2n+1 d.2n-2
  7. Time complexity of n algorithm T(n), where n is the input size ,is T(n) =T(n-1)+1/n if n>1
             otherwise 1 the order of this algorithm is .
  a. log (n) b. n c. n^2 d. n^n
  8. The number of 1’s in the binary representation of 3*4096+ 15*256+5*16+ 3 are .
  a. 8 b. 9 c. 10 d. 12

凹凸电子软件笔试题
  1.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projects to discuss:
  a. Signal Filtering: You are given a sampled realtime waveform consisting
of a sensor reading mixed with highly periodic impulses and high frequency noi
se.The desired output is the realtime filtered sensor signal with the impulses
and noise removed, and a readout of the impulse period. The FFT may not be used.
  b. Interrupt Processing.A headware register consisting of eight independen
t edge triggered latches is used to record external asynchronous interrupt req
uests. When any of the request bits are latched, a software interrupt is gener
ated. The software may read the latch to see which interrupt(s) occurred. Writ
ing a one to any latch bit will clear the latch. How does that software assure
that no interrupt request is ever missed?
  c. User Interface: a prototype MP3 player interface consisting of a playli
st display and a few control buttons is given to you. How would you make the i
nterface “skinnable”,with user selected graphics, options, and control butto
n placement?
  Each project description is incomplete. What questions would you ask to co
mpletely specify the project? What development tools would you prefer to use?
What algorithm /data structures/design would you use?
  2. What program(s) have you coded for you own enjoyment (not part of a sch
ool project,not for pay). What type of software project would you most enjoy w
orking on?
  3. Have you participated in a team programming project? What is the hardes
t part of programming as a team, as opposed to programming alone?

Avant! 微电子EE笔试题
  1.名词解释:VLSI,CMOS,EDA,VHDL,Verilog,HDL,ROM,RAM,DRC,LVS。
  2.简述CMOS工艺流程。
  3.画出CMOS与非门的电路,并画出波形图简述其功能。
  4.画出N沟道增强型MOSFET的剖面图。
  5.简述ESD和latch-up的含义。
  6.简述三极管与MOS管的区别。
  7.简述MOORE模型和MEALY模型。
  8.简述堆栈与队列的区别。
  奇码数字信息有限公司笔试题
  1.画出NMOS的特性曲线(指明饱和区,截至区,线性区,击穿区和C-V曲线)
  2.2.2um工艺下,Kn=3Kp,设计一个反相器,说出器件尺寸。
  3.说出制作N-well的工艺流程。
  4.雪崩击穿和齐纳击穿的机理和区别。
  5.用CMOS画一个D触发器(clk,d,q,q-)。

扬智(科技)笔试题目
  软件题目
  1. Queue is a useful structure
  * What is a queue?
  * Write 5 operations or functions, without details, that can be done on a
queue.
  2. Insert a sequence fo keys(24,49,13,20,59,23,90,35) into a data structur
e, which has no keys initially. Depict the data structure after these insertio
ns, if it is:
  * a heap tree
  * an AVL tree
  3. * What is a synchronous I/O bus?
  * What is an asnchronous I/O bus?
  * Comp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ynchronous and a synchronou
s I/O bus.
  4. Explain the following terminology:
  * Baud rate
  * Handshaking
  * Memory mapped I/O
  5. Explain the key issues in supporting a real-time operation system for e
mbedded system.
  6. Explain the mapping of visual addresses to real addresses under paging by
  * direct mapping
  * associative mapping
  * combined direct/associated mapping
  7. Please explain what is “write-back” and “write-through”, and discus
s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about these two methods.
  8. Explain the concept and benefit of threads
  9. What is hardware interrupt? What is software interrupt? What is excepti
on? Please tell me all you know about interrupt.
  10. Write a recursive function that tests wether a string is a palindrome.
A palindrome is s string such as “abcba” or “otto” that reads the same in
both directions.If you can write this function recursively,you can write an iterative version of this function instead.
  11.什么是进程(Process)和线程(Thread)?有何区别?
  12.MFC和SDK有何区别?
  13.IRP是什么?有何作用?
  14.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下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下编程有何区别?
  15.驱动程序的BUFFER能swap到磁盘上去吗?为什么?
  16.试编写3个函数实现
  (1)建立一个双向链表
  (2)插入一个节点
  (3)删除一个节点
  17.简述Hardware interrupt和software中断的区别,简述其应用。
  18.试编写一个函数,计算一个字符串中A的个数。
  19.画出其相应流程图并编写一个函数实现一个整数到二进制数的转换,如输入6,输
出110。
  20. (1)编写一个递归函数,删除一个目录。
  (2)编写一个非递归函数,删除一个目录。
  并比较其性能。
  21.附加题:简单叙述编程经历

  硬件题目
  1.用mos管搭出一个二输入与非门。
  2.集成电路前段设计流程,写出相关的工具。
  3.解释名词IRQ,BIOS,USB,VHDL,SDR。
  4.简述如下Unix命令cp -r, rm,uname。
  5.用波形表示D触发器的功能。
  6.写异步D触发器的verilog module。
  7.What is PC Chipset?
  8.用传输门和倒向器搭一个边沿触发器。
  9.画状态机,接受1,2,5分钱的卖报机,每份报纸5分钱。

  DSP题目
  1.H(n)a*h(n1)+b*δ(n)
  (1)求h(n)的z变换
  (2)该系统是否为稳定系统
  (3)写出FIR数字滤波器的差分方程
  2.写出下面模拟信号所需的最小采样带宽
  (1)模拟信号的频率范围是0~4kHz
  (2)模拟信号的频率范围是2~4kHz
  3.名词解释
  (1)量化误差
  (2)直方图
  (3)白平衡
  (4)MMX
  4.写出下面几种格式中用到的压缩技术
  (1)JPEG
  (2)MPEG2
  (3)MP3

网友:
EE类笔试题【杂4】

高通笔试题
  1. Can you describe the trend of wireless mobil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
2000 letters)
  2. Compare the major third generation technologies.(2000 letters)
  3.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lsh function. Explain how to generate
Walsh Function. (2000 letters)
  4. List factors that will affect the capacity of forward and reverse links of a CDMA system. (2000 letters)
  5.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S-95 A/B and cdma2000 1X? (2000 lette
rs)

威盛笔试试题
  2002年软件笔试题
  1.三组程序,找出你认为的错误。
  (1)a.c long temp[255];
  b.c extern *temp;
  (2)a.c long temp[255];
  b.c extern temp[256];
  (3)a.c long temp[255];
  b.c extern temp[];
  2.在第一个声明处编译出了奇怪的错误,为什么?
  #include
  #include “myfun1.h”
  #include “myfun2.h”
  int myInt1;
  int myInt2;
  3.printf(“0x%x”, (&0)[1]); 请问打印了什么?
  4.汇编,用ax,bx,cx,dx,求1000×1000/30(四舍五入),结果放在ax中。
  5.编最优化Bubble(int *pIntArray,int L),要求:交换元素不能用临时变量,如果
有序需要最优。
  6.用任意一种编程语言写n!的算法。
  2003 Asic部分
  1.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如何改善timing?
  2.一个状态机的题目用Verilog实现。
  3.Asic中的design flow的实现。
  4.用逻辑门画出D触发器。
  5.给出某个一般时序电路的图,有Tsetup,Tdelay,Tck>q还有clock的del
ay,写出决定最大时钟的因素,同时给出表达式。
  6.用C语言实现统计某个cell在某.v文件调用的次数。
  7.Cache的主要部分。

  2003 EE笔试题目
  1.写出电流公式。
  2.写出平板电容公式。
  3.电阻R和电容C串联,输入电压为R和C之间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别为C上电压和R上电
压,要求绘制这两种电路输入电压的频谱,判断这两种电路何为高通滤波器,何为低通滤
波器。当RC<   4.给出时域信号,求其直流分量。
  5.给出一时域信号,要求写出频率分量,并写出其傅立叶变换级数。当波形经过低通
滤波器滤掉高次谐波而只保留一次谐波时,画出滤波后的输出波形。
  6.有一时域信号S=V0sin(2pif0t)+V1cos(2pif1t)+V2sin(2pif3t+90),写出当其通过
低通、带通、高通滤波器后的信号表示方式。
  7.给出一差分电路,告诉其输出电压Y+和Y,求共模分量和差模分量。
  8.一电源和一段传输线相连(长度为L,传输时间为T),画出终端处波形,考虑传输
线无损耗。给出电源电压波形图,要求绘制终端波形图。
  9.求锁相环的输出频率,给了一个锁相环的结构图。
  10.给出一个堆栈的结构,求中断后显示结果,主要是考堆栈压入返回地址存放在低
端地址还是高端。

  2003 Graphic笔试题目
  1.问答题
  (1)texture mapping是什么?为什么要用filter?
  (2)用float和int表示一个数,比如2,说明优点和缺点。
  (3)在MPEG哪部分可以加速硬件?
  (4)解释cubic和B-spline的差别,写出各自函数。
  (5)写出几个Win API中的OpenGL函数。
  (6)说出固定小数表示和浮点小数表示的优缺点。
  (7)说出显卡可以优化哪些MPEG中的计算?
  (8)说出Bezier和B-Spline曲线的区别。
  2.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一个数是否是2的指数次幂。
  3.S23E8和S10E5两种浮点数表示方法分析,表示0.25写一个类S10E5,实现从S23E8转
换。
  4.用模版的方式实现三个量取最大值。
  5.题目告诉你IEEE 16和32浮点数表示的规范,要求将0.25分别用IEEE 16和 32表示
并写一个C++函数将输入的IEEE 16表示转化为IEEE 32的表示。
  6.用C语言写一个函数f(x) x * 0.5要求只能用整数操作。
  2003 Software Engineer笔试题
  1. Describe x86 PC’s architecture in a diagram cpu,core chipset, Cache,DR
AM, IO-subsystem, IO-Bus
  2. SWI instruction is often called a “supervisor call”, describe the act ions in detail
  * Save the address of the instruction after the SWI in rl4_svc.
  * Save the CPSR in SPSR_svc.
  * Enter supervisor mode and disable IRQs.
  * Set the PC to 08 and begin executing the instruction there.
  3.
  * What is PIO operation?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 DMA operation?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 Scatter/Gather DMA engine? how does it operate?
  4. MP3 decoder related. (a flow chart of decoding is presented)
  * advantages of Huffman encoding?
  * why the aliasing reduction is necessary?
  * analytical expression in mathematics of the IMDCT?
  * which block in the flow chart is suitable for the software implementatio
n and which for the hardware? why?
  5. Assembly codes -> C language (about 15 lines).
  6. Graduation thesis description.

汉王笔试题
  高级研究人员(模式识别、图像处理类)招聘试题
  说明:
  可能您的专业并不完全符合本试题所涉及的领域。因此,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回答
,您可以只回答你所熟悉和能够回答的问题。允许参考任意的资料,但请独立完成此试题
,我们更欣赏您独立的思考和创新的精神。本试题并非我们录用或者不录用您的惟一依据。应聘高级研究人员者请回答这部分问题。
  1.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的研究已有多年,但似乎公认的观点认为它仍然非常困难。试
对你所熟悉的任一方向(如指纹识别、人像识别、语音识别、字符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
)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并设想如果你将从事该方向的研究,你打算如何着手,以建立有
效的识别理论和方法;或者你认为现在的理论和方法有何缺陷,有什么办法来进行改进?
(500字以内即可,不要太长)
  2.简述下面任一主题的主要理论框架或主要观点(500字以内即可,不要太长)
  (1)David Marr的视觉计算理论框架
  (2)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派的主要观点
  (3)Bayes决策理论
  (4)人工神经网络中的BP网络、自组织网络和联想记忆网络的主要内容
  (5)基因算法
  (6)小波分析
  (7)目前流行的有损静态图像压缩方法
  3.设想你要设计一个算法,检测给定的图像中是否有矩形结构。所要检测的矩形可能
有多种形态,试提出你的算法框架。要求你的算法至少能检测出样本中的矩形,而拒绝其
他的任意非矩形结构。矩形的大小、位置和方向未知,要求你的算法能确定这些参数。
  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太难而不能解决,请说明理由。
  高级软件开发人员招聘试题
  说明:
  可能您的专业并不完全符合本试题所涉及的领域。因此,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回答
,您可以只回答你所熟悉和能够回答的问题。允许参考任意的资料,但请独立完成此试题
,我们更欣赏您独立的思考和创新的精神。本试题并非我们录用或者不录用您的惟一依据

  应聘高级软件开发人员者请回答这部分问题。
  1.数据的逻辑存储结构(如数组,队列,树等)对于软件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试对你所了解的各种存储结构从运行速度、存储效率和适用场合等方面进行简要地分析。
  2.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几乎所有的计算机应用中都或多
或少地用到了数据库。试简要地谈谈数据库设计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给
出两种你所熟悉的DBMS,要求一种适用于小型应用,另一种适用于大型应用,给出你做出选择的理由。
  3.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提供WWW和E-mail服务,出于安全考虑,该公司要求我公司提
供一套网络指纹登录系统,该系统要求能够利用指纹替代E-mail中常用的密码,并对所提
供的部分网页通过指纹认证后才能访问,请利用你所学过的知识对该系统进行分析设计,
你可以指定网络的配置(包括协议),但必须保证邮件用户既可通过网页(http方式)收
取信件,也可通过Outlook收取信件。请分析该系统的可行性,可行时给出系统结构和主要
的存储结构,指出系统中的难点和解决方法。(假设指纹识别的问题已经解决)

  高级硬件开发人员招聘试题
  说明:
  可能您的专业并不完全符合本试题所涉及的领域。因此,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回答
,您可以只回答你所熟悉和能够回答的问题。允许参考任意的资料,但请独立完成此试题
,我们更欣赏您独立的思考和创新的精神。本试题并非我们录用或者不录用您的惟一依据。
  应聘高级硬件开发人员者请回答这部分问题。
  1.下面是一些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问题,请简要回答:
  (1)什么是Setup和Holdup时间?
  (2)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
  (3)请画出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逻辑电路。
  (4)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5)什么是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
  (6)请画出微机接口电路中,典型的输入设备与微机接口逻辑示意图(数据接口、控
制接口、所存器/缓冲器)。
  (7)你知道哪些常用的逻辑电平?TTL与COMS电平可以直接互连吗?
  2.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现代电子设计中越来越重要,请问:
  (1)你所知道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有哪些?
  (2)试用VHDL或Verilog,ABLE描述8位D触发器逻辑
  3.设想你将设计完成一个电子电路方案。请简述用EDA软件(如PROTEL)进行设计(
包括原理图和PCB图)到调试出样机的整个过程。在各个环节应注意哪些问题?

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面试题
  1.DSP和通用处理器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请简要画出你熟悉的一种DSP结构图。
  2.说说定点DSP和浮点DSP的定义(或者说出他们的区别)。
  3.说说你对循环寻址和位反序寻址的理解。
  4.请写出【8,7】的二进制补码和二进制偏置码。用Q15表示出0.5和ɦ
85;0.5。

Briny笔试题
  1.说出RC振荡器的构成和工作原理。
  2.什么是SDH?
  3.什么是共模、差模?画出差分电路的结构。
  4.a=5; b=6; a+=b++; 执行结果是什么?
  5.什么是TDM?什么是CDMA?
  6.什么是采样定理?
  7.什么是香农定理?
  8.计算机的中断有哪几类?

广东北电面试题目
  英文笔试题
  1. Tranlation (Mandatory)
  CDMA venders have worked hard to give CDMA roaming capabilities via the
development of RUIM-essentially, a SIM card for CDMA handsets currently being de
ployed in China for new CDMA operator China Unicom. Korean cellco KTF demonstr
ated earlier this year the ability to roam between GSM and CDMA using such car
ds.However,only the card containing the user’s service data can roam-not the
CDMA handset or the user’s number (except via call forwarding).
  2. Programming (Mandatory)
  Linked list
  a. Implement a linked list for integers,which supports the insertafter (in
sert a node after a specified node) and removeafter (remove the node after a s
pecified node) methods;
  b. Implement a method to sort the linked list to descending order.
  3. Debugging (Mandatory)
  a.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recursive methods,enter Y in the answer box i
f themethod terminaters (assume i=5), Otherwise enter N.
  static int f(int i){
   return f(i-1)*f(i-1);
   }
  Ansewr:
  static int f(int i){
   if(i==0){return 1;}
   else {return f(i-1)*f(i-1);}
   }
  Ansewr:
  static int f(int i){
   if(i==0){return 1;}
   else {return f(i-1)*f(i-2);}
   }
  Ansewr:
  b. There are two errors in the following JAVA program:
  static void g(int i){
   if(i==1){return;}
   if(i%2==0){g(i/2);return;}
   else {g(3*i);return;}
   }
  please correct them to make sure we can get the printed-out result as below:
  3 10 5 16 8 4 2 1

  中文笔试题
  1.汉译英
  北电网络的开发者计划使来自于不同组织的开发者,能够在北电网络的平台上开发圆
满的补充业务。北电网络符合工业标准的开放接口,为补充业务的开展引入了无数商机,
开发者计划为不同层面的开发者提供不同等级的资格,资格的划分还考虑到以下因素:补
充业务与北电网络平台的集合程度,开发者团体与北电网络的合作关系,等等。
  2.编程
  将整数转换成字符串:void itoa(int,char);
  例如itoa(-123,s[])则s=“-123”;

U2合唱团在17分钟内得赶到演唱会场,途中必需跨过一座桥,四个人从桥的同一端出发,
你得帮助他们到达另一端,天色很暗,而他们只有一只手电筒。一次同时最多可以有两人
一起过桥,而过桥的时候必须持有手电筒,所以就得有人把手电筒带来带去,来回桥两端
。手电筒是不能用丢的方式来传递的。四个人的步行速度各不同,若两人同行则以较慢者
的速度为准。Bono需花1分钟过桥,Edge需花2分钟过桥,Adam需花5分钟过桥,Larry需
花10分钟过桥。他们要如何在17分钟内过桥呢?(有个同济的学生写文章说他当时在微软面
试时就是碰到了这道题,最短只能做出在19分钟内过桥,微软的人对他讲这样的结果已经
是不错的了!)
  A点到B点
  1和2过去 2分钟 2
  2过来 4分钟 2+2=4
  10和5过去 14分钟 4+10=14
  1过来 15分钟 14+1=15
  1和2过去 17分钟 15+2=17
  19分钟还很不错????

明基面试问题
  1.自我介绍(2分钟)。
  2.你大学期间最辉煌的一件事是什么?
  3.如果你明天去火星呆上300年,今天晚上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网易
  1、10个人分成4组 有几种分法?
  2、如图:
     7 8 9 10
     6 1 2 11
     5 4 3 12
     16 15 14 13
    设“1”的坐标为(0,0) “7”的坐标为(-1,-1) 编写一个小程序,使程
序做到输入坐标(X,Y)之后显示出相应的数字。
  3、#include
    //example input and output
    //in 1 2 3 out 1 3 1
    //in 123456789 2 100 out 123456789 100 21
    long mex(long a,long b,long c)
    { long d;
     if(b==0) return 0;
     if(b==1) return a%c;
     d=mex(a,b/2,c); d*=d;这里忘了;d*=mex(a,b%2,c);d%=c;
     return d;
    }
    int main(void)
    { long x,y,z;
     while(1)
     { if(scanf(%d %d %d,&x,&y,&z)>3) return 0;
     if(x<0) { printf("too small\n");continue;}
     if(y<0) { printf("too small\n");continue;}
     if(z<1) { printf("too small\n");continue;}
     if(y>z) { printf("too big\n");continue;}
     if(z>1000000010) {printf("too big\n");continue}
     printf(%d %d %d,x,z,mex(x,y,z);
    }}
    根据这个程序,当已知一个输入,算出输出,如:输入 1 3 1 则输出 1 2 3 输
入 123456789 100 21 输出 123456789 2 100

网友:
EE类笔试题【杂5】

汉王笔试
下面是一些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问题,请简要回答之。
a) 什么是Setup 和Holdup时间?
b) 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
c) 请画出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逻辑电路?
d) 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e) 什么是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
f) 请画出微机接口电路中,典型的输入设备与微机接口逻辑示意图(数据接口、控制接口、所存器/缓冲器)。
g) 你知道那些常用逻辑电平?TTL与COMS电平可以直接互连吗?

2、 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现代电子设计中越来越重要,请问:
a) 你所知道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有哪些?
b) 试用VHDL或VERILOG、ABLE描述8位D触发器逻辑。
3、 设想你将设计完成一个电子电路方案。请简述用EDA软件(如PROTEL)进行设计(包

括原理图和PCB图)到调试出样机的整个过程。在各环节应注意哪些问题?

飞利浦-大唐笔试归来

1,用逻辑们和cmos电路实现ab+cd
2. 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
3. 给了reg的setup,hold时间,求中间组合逻辑的delay范围。
  Setup/hold time 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建立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
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如上升沿有效)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建立
时间-Setup time.如不满足setup time,这个数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数
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保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时hold time不
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

4. 如何解决亚稳态
5. 用verilog/vhdl写一个fifo控制器
6. 用verilog/vddl检测stream中的特定字符串

信威dsp软件面试题~

)DSP和通用处理器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请简要画出你熟悉
的一种DSP结构图

2)说说定点DSP和浮点DSP的定义(或者说出他们的区别)

3)说说你对循环寻址和位反序寻址的理解

4)请写出【-8,7】的二进制补码,和二进制偏置码。
用Q15表示出0.5和-0.5

扬智电子笔试

第一题:用mos管搭出一个二输入与非门。
第二题:集成电路前段设计流程,写出相关的工具。
第三题:名词IRQ,BIOS,USB,VHDL,SDR
第四题:unix 命令cp -r, rm,uname
第五题:用波形表示D触发器的功能
第六题:写异步D触发器的verilog module
第七题:What is PC Chipset?
第八题:用传输门和倒向器搭一个边沿触发器
第九题:画状态机,接受1,2,5分钱的卖报机,每份报纸5分钱。

华为面题
(硬件)
全都是几本模电数电信号单片机题目
1.用与非门等设计全加法器
2.给出两个门电路让你分析异同
3.名词:sram,ssram,sdram
4.信号与系统:在时域与频域关系
5.信号与系统:和4题差不多
6.晶体振荡器,好像是给出振荡频率让你求周期(应该是单片机的,12分之一周期..
..)
7.串行通信与同步通信异同,特点,比较
8.RS232c高电平脉冲对应的TTL逻辑是?(负逻辑?)
9.延时问题,判错
10.史密斯特电路,求回差电压
11.VCO是什么,什么参数(压控振荡器?)
12. 用D触发器做个二分颦的电路.又问什么是状态图
13. 什么耐奎斯特定律,怎么由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
14. 用D触发器做个4进制的计数
15.那种排序方法最快?
一、 研发(软件)
用C语言写一个递归算法求N!;
给一个C的函数,关于字符串和数组,找出错误;
防火墙是怎么实现的?
你对哪方面编程熟悉?

新太硬件面题
接着就是专业题目啦
(1)d触发器和d锁存器的区别
(2)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原理及区别
(3)sram,falsh memory,及dram的区别?
(4)iir,fir滤波器的异同
(5)冒泡排序的原理
(6)操作系统的功能
(7)学过的计算机语言及开发的系统
(8)拉氏变换和傅立叶变换的表达式及联系。
仕兰微面试题目 电子类
说明:
1、笔试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篇(必答题);第二部分为专业篇(选答题)。
2、应聘芯片设计岗位的同学请以书面形式回答问题并附简历参加应聘面试。
3、如不能参加现场招聘的同学,请将简历和答卷邮寄或发e-mail的形式(请注明应聘标
题)给我们,以便我们对您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第一部分:基础篇(该部分共有试题8题,为必答题,每位应聘者按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去回O
答,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内容。若不清楚就写不清楚)。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些与集成电路
相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RISC、CISC、DSP、ASIC、
FPGA等的概念)。
2、你认为你从事研发工作有哪些特点?
3、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4、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
5、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
6、你知道的集成电路设计的表达方式有哪几种?

7、描述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设计。
8、我们将研发人员分为若干研究方向,对协议和算法理解(主要应用在网络通信、图象
语音压缩方面)、电子系统方案的研究、用MCU、DSP编程实现电路功能、用ASIC设计技
术设计电路(包括MCU、DSP本身)、电路功能模块设计(包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主要是指综合及自动布局布线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工艺接口的
研究。你希望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可以选择多个方向。另外,已经从事过相关研发的
人员可以详细描述你的研发经历)。
第二部分:专业篇(根据你选择的方向回答以下你认为相关的专业篇的问题。一般情况
下你只需要回答五道题以上,但请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以便我们了解你的知识结
构及技术特点。)
1、 请谈谈对一个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针对这个思路,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知
识?
2、现有一用户需要一种集成电路产品,要求该产品能够实现如下功能:y=lnx,其中,
x为4位二进制整数输入信号。y为二进制小数输出,要求保留两位小数。电源电压为3~5
v假设公司接到该项目后,交由你来负责该产品的设计,试讨论该产品的设计全程。
3、简单描述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主要组成模块,并说明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流流向和控制流
流向。简述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原则。
4、请用方框图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实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做简要的分析;如果没有,
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描述其功能及用途。
5、画出8031与2716(2K*8ROM)的连线图,要求采用三-八译码器,8031的P2.5,P2.4和'
P2.3参加译码,基本地址范围为3000H-3FFFH。该2716有没有重叠地址?根据是什么?若
有,则写出每片2716的重叠地址范围。
6、用8051设计一个带一个8*16键盘加驱动八个数码管(共阳)的原理图。
7、PCI总线的含义是什么?PCI总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8、请简要描述HUFFMAN编码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的实现方法。
9、说出OSI七层网络协议中的四层(任意四层)。
10、中断的概念?简述中断的过程。
11、说说对数字逻辑中的竞争和冒险的理解,并举例说明竞争和冒险怎样消除。
12、要用一个开环脉冲调速系统来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程序由8051完成。简单原理
如下:由P3.4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转速,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而占空比
K7-K0八个开关来设置,直接与P1口相连(开关拨到下方时为"0",拨到上方时为"1",组成一
个八位二进制数N),要求占空比为N/256。
?? 下面程序用计数法来实现这一功能,请将空余部分添完整。
?? MOV P1,#0FFH
?? LOOP1 :MOV R4,#0FFH
?? --------
?? MOV R3,#00H
?? LOOP2 :MOV A,P1
?? --------
?? SUBB A,R3
?? JNZ SKP1
?? --------
?? SKP1:MOV C,70H
?? MOV P3.4,C#
?? ACALL DELAY :此延时子程序略
?? --------!
--------
?? AJMP LOOP1
13、用你熟悉的设计方式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15进制的呢?
14、请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
15、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
16、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17、电压源、电流源是集成电路中经常用到的模块,请画出你知道的线路结构,简单描述其优缺点。
18、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19、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20、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
21、请分析如下电路所实现的功能。
22、A)
??#include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 ",*n);
??}
??------------------------------
??B)
??#include8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n);
??}
??下面的结果是程序A还是程序B的?
??Data value is 8
??那么另一段程序的结果是什么
23、用简单电路实现,当A为输入时,输出B波形为:A:  B:
24、LC正弦波振荡器有哪几种三点式振荡电路,分别画出其原理图。
25、锁相环有哪几部分组成?
26、人的话音频率一般为300~3400HZ,若对其采样且使信号不失真,其最小的采样频率
应为多大?若采用8KHZ的采样频率,并采用8bit的PCM编码,则存储一秒钟的信号数据量
有多大?
27、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
还是N管,为什么?
28、画出由运放构成加法、减法、微分、积分运算的电路原理图。并画出一个晶体管级
的运放电路。
29、数字滤波器的分类和结构特点。
30、DAC和ADC的实现各有哪些方法?
31、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
32、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
33、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
34、请描述一下国内的工艺现状。
35、请简述一下设计后端的整个流程?
36、有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哪些基本元素?
37、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
38、什么是NMOS、PMOS、CMOS?什么是增强型、耗尽型?什么是PNP、NPN?他们有什么|差别?
39、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
40、硅栅COMS工艺中N阱中做的是P管还是N管,N阱的阱电位的连接有什么要求?

网友:
这个有难度的  ~!~!

网友:
得认真学习学习啦,这个真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 收藏喽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看了看 很难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我第一眼就花掉了~~~~~~~~~

网友:
这么多内容,真的学习一下啦!谢谢!

网友:
这个···有点考验人啊

网友:
学习了!前些天到考了高德红外的笔试,有道题是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有几种,各有什么优缺点。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悲剧啊!

这回认真学习了

网友:
这个也太全了,厉害啊,真是花心思整理的

网友:
我晕,大部分都不会呀,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