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调零问题

楼主:
最近小弟在调试OP07,可是第一步调零过程就很不稳定,不知道为何。有的时候可以到0,但有时候只能到200mv左右。电路是根据OP07说明书改的,据朋友说,调零端应该接在-12v处,所以我的电路图就是这样完成的。(我的正负电源有些不对称,负压只能是-11.86V,正压在11.95V)
   请帮忙看看,谢谢~~
   电路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07        调零接到vcc

调零接到vcc ,是个“知其然” 和简明扼要的答案,挺好的,工程问题有如浩瀚,不一定也不可能都那样书呆子似的去求其根源,为“知其所以然”而穷追不舍,这固然可以在理解和把握知识上更主动些,但这也可能是实践中延缓脚步,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环境和高速社会发展的病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句,我的电源不是很对称能影响到我调试的结果么?

电源不对称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平衡调整的
希望你能从电路结构上仔细消化一下OP07的内部等效电路,自己就可以进行更多的分析,肯定会变得越来越主动的。

网友:
好好看看微积分电路

网友:
电位器抽头接错了

从等效电路看,电位器的抽头应当连接到正压(电源)端,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连接到负压源依据的.这个电路是可补偿(调整)零点的超低偏移电路,如果连接和器件没有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以下利用原资料的等效电路图标出调整电位器的正确位置,供参考:

网友:
谢谢你  xiaoxif~~
我现在刚刚看见你们在这个帖子上的留言~~我发了两个帖子
我一会就试试,看看行么

网友B:
我想问一句,我的电源不是很对称能影响到我调试的结果么?

网友:
应该调零接到vcc啊

网友:
Re: [求助] OP07调零问题

OP07        调零接到vcc

网友:
Re: 楼主电路图有毛病

这个电路还有个毛病:4脚接-12V,还接地,画错了。

网友:
Re: [求助] OP07调零问题

不知道楼主用OP07做什么用~
一般的应用不接调零端也可以~
像你所说的“电源不对称”误差%1到%2,也属于正常现象,所以大可不必惊慌~

网友:
刚好遇到调零问题,收藏

网友:
三楼的那位说的好`无论什么电路,理解原理了,用起来一定得心应手

网友:
我也在用op07……用proteus模拟的,也没办法调零啊……我觉得我没接错啊,调零电阻接的12V……怪了……

网友:
是有点错误的、了

网友:
我的资料上是接正端

网友:
学习了,正好用到

网友:
太爱你了,-12V接地了.

太爱你了,-12V接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多圈电位器,或者在电位器上串电阻,直接用电位器调零还不如把调零端悬空着。

网友:
不光是op27,我碰到几个别的,也都不能调零。或许是模型本身的问题,实际器件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调零端如果不用,需要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零端如果不用,需要接吗?

五年前的帖子,楼主很可能看不到你的问题。
你自己单独发个帖,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