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调零

楼主:
最近小弟在调试OP07,可是第一步调零过程就很不稳定,不知道为何。有的时候可以到0,但有时候只能到200mv左右。电路是根据OP07说明书改的,据朋友说,调零端应该接在-12v处,所以我的电路图就是这样完成的。(我的正负电源有些不对称,负压只能是-11.86V,正压在11.95V)   请帮忙看看,谢谢~~
   电路如下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同一个问题

请参考同一题目的你的另一个主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9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