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1)(转)

楼主:
自己动手写操作系统(一)
  作者:伊梅

  自由软件社区是一个充满自由和梦想的地方,在10余年的时间里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这些奇迹的创造者不只是Stallman,也不只是Linus   Torvalds,而是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不计其数的开发人员。

  在使用各种功能强大的自由软件时,我总会对其开发者充满崇敬之情,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很多对自由社区充满向往之情的人,虽然也想努力融身于其中,但又不知该怎么做。那么,就请与我们一起从编写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开始吧!

  我们要做的事情

  有人可能担心自己既没有学过计算机原理,也没有学过操作系统原理,更不懂汇编语言,对C语言也一知半解,能写操作系统吗?答案是没问题。我将带大家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操作系统。当然如果学一学上述内容再好不过。

  首先要明确处理器(也就是CPU)控制着计算机。对PC而言,启动的时候,CPU都处在实模式状态,相当于只是一个Intel   8086处理器。也就是说,即使你现在拥有一个奔腾处理器,它的功能也只能是8086级别。从这一点上来讲,可以使用一些软件把处理器转换到著名的保护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充分利用处理器的强大功能。

  编写操作系统开始是对BIOS控制,取出存储在ROM里的程序。BIOS是用来执行POST(Power   On   Self   Test,自检)的。自检是检查计算机的完整性(比如外设是否工作正常、键盘是否连接等)。这一切完成以后,你就会听到PC喇叭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如果一切正常,BIOS就会选择一个启动设备,并且读取该设备的第一扇区(即启动扇区),然后控制过程就会转移到指定位置。启动设备可能是一个软盘、光盘、硬盘,或者其它所选择的设备。在此我们把软盘作为启动设备。如果我们已经在软盘的启动扇区里写了一些代码,这时它就被执行。因此,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往软盘的启动扇区写一些程序。

  首先使用8086汇编来写一个小程序,然后将其拷贝至软盘的启动扇区。为了实现拷贝,要写一个C程序。最后,使用软盘启动计算机。

  需要的工具

  ●   as86:这是一个汇编程序,它负责把写的代码转换成目标文件。

  ●   ld86:这是一个连接器,as86产生的目标代码由它来转换成真正的机器语言。机器语言是8086能够解读的形式。

  ●   GCC:著名的C编程器。因为我们需要写一个C程序将自己的OS转移到软盘中。

  ●   一张空软盘:它用于存储编写的操作系统,也是启动设备。

  ●   一台装有Linux的计算机:这台机器可以很旧,386、486都可以。

  在大部分标准Linux发行版中都会带有as86和ld86。在我使用的Red   Hat   7.3中就包含有这两个工具,并且在默认的情况下,它已经安装在机器里。如果使用的Linux没有这两个工具,可以从网上下载(http://www.cix.co.uk/~mayday/),这两个工具都包含在一个名为bin86的软件包中。此外,有关的文档也可以在网上获得(www.linux.org/docs/ldp/howto/Assembly-HOWTO/as86.html)。

  开始工作

  使用一个你喜欢的编辑器输入以下内容:

  entry   start
  start:
  mov   ax,#0xb800
  mov   es,ax
  seg   es
  mov   [0],#0x41
  seg   es
  mov   [1],#0x1f
  loop1:   jmp   loop1

  这是as86可以读懂的一段汇编程序。第一个句子指明了程序的入口点,声明整个过程从start处开始。第二行指明了start的位置,说明整个程序要从start处开始执行。0xb800是显存的开始地址。#表明其后是一个立即数。执行语句:

  mov   ax,#oxb800

  ax寄存器的值就变为0xb800,这就是显存的地址。下面再将这个值移至es寄存器,es是附加段寄存器。请记住8086有一个分段的体系结构。它的各段寄存器为代码段、数据段、堆栈段和附加段,对应的寄存器名称分别为cs、ds、ss和es。事实上,我们把显存地址送入了附加段,因此,任何送入附加段的东西都会被送到显存中。

  要在屏幕上显示字符,就需要向显存中写两个字节。前一个是所要显示字符的ASCⅡ值,第二个字节表示该字符的属性。属性包括字符的前景色、背景色及是否闪烁等等。seg   es指明下一个将要执行的指令是指向es段的。所以,我们把值0x41(在ASCⅡ中表示的字符是A)送到显存的第一个字节中。接下来要把字符的属性送到下一个字节当中。在此输入的是0x1f,该属性指的是在蓝色背景下显示白色的字符。因此,如果执行这个程序,就可以在屏幕上得到显示在蓝底上的一个白色的A。接着是一个循环。因为在执行完显示字符的任务后,要么让程序结束,要么使用一个循环使其永远运行下去。把该文件命名为boot.s,然后存盘。

  此处显存的概念说得不是很清楚,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一下。假设屏幕由80列×25行组成,那么第一行就需要160字节,其中一个字节用于表示字符,另外一个字节用于表示字符的属性。如果要在第三行显示某一字符的话,就要跳过显存的第0和1字节(它们是用于显示第1列的),第2和3字节(它们是用于显示第2列的),然后把需要显示字符的ASCⅡ码值入第4字节,把字符的属性写入第5字节。

  把程序写至启动扇区

  下面写一个C程序,把我的操作系统写入软盘第一扇区。程序内容如下:

  #include      /*   unistd.h   需要这个文件   */
  #include      /*   包含有read和write函数   */
  #include
  int   main()
  {
  char   boot_buf[512];
  int   floppy_desc,   file_desc;
  file_desc   =   open("./boot",   O_RDONLY);
  read(file_desc,   boot_buf,   510);
  close(file_desc);
  boot_buf[510]   =   0x55;
  boot_buf[511]   =   0xaa;
  floppy_desc   =   open("/dev/fd0",   O_RDWR);
  lseek(floppy_desc,   0,   SEEK_CUR);
  write(floppy_desc,   boot_buf,   512);
  close(floppy_desc);
  }

  首先,以只读模式打开boot文件,然后在打开文件时把文件描述符复制到file_desc变量中。从文件中读取510个字符,或者读取直到文件结束。在本例中由于文件很小,所以是读取至文件结束。然后关闭文件。

  最后4行代码打开软盘驱动设备(一般来说是/dev/fd0)。使用lseek找到文件开始处,然后从缓冲中向软盘写512个字节。

  在read、write、open和lseek的帮助页中,可以看到与函数所有有关的参数及其使用方法。程序中有两行比较难懂:

  boot_buf[510]   =   0x55;
  boot_buf[511]   =   0xaa;

  该信息是用于BIOS的,如果它识别出该设备是一个可启动的设备,那么在第510和511的位置,该值就应该是0x55和0xaa。程序会把文件boot读至名为boot_buf的缓冲中。它要求改变第510和第511字节,然后把boot_buf写至软盘之上。如果执行代码,软盘上的前512字节就包含了启动代码。最后,把文件存为write.c。

  编译运行

  使用下面的命令把文件变为可执行文件:

  as86   boot.s   -o   boot.o
  ld86   -d   boot.o   -o   boot
  cc   write.c   -o   write

  首先将boot.s文件编译成目标文件boot.o,然后将该文件连接成最终的boot文件。最后C程序编译成可执行的write文件。

  插入一个空白软盘,运行以下程序:

  ./write

  重新启动电脑,进行BIOS的界面设置,并且把软盘设为第一个启动的设备。然后插入软盘,电脑从软盘上启动。

  启动完成后,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一个字母A(蓝底白字),启动速度很快,几乎是在瞬间完成。这就意味着系统已经从我们制作的软盘上启动了,并且执行了刚才写入启动扇区的程序。现在,它正处在一个无限循环的状态。所以,如果想进入Linux,必需拿掉软盘,并且重启机器。

  至此,这个操作系统就算完成了,虽然它没有实现什么功能,但是它已经可以启动机器了。

  下一期我将在这个启动扇区程序里加入一些代码,使它可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比如使用BIOS中断、保护模式切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