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分
maker

楼主(2008-11-14):
异步 DSP 核心设计:更低功耗,更高性能
目前
处理器性能的主要衡量指标是时钟频率。绝大多数的集成电路
(IC)
设计都基于同步架构,而同步架构都采用全球一致的时钟。这种架构非常普及,许多人认为它也是数字电路设计的唯一途径。然而,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技术即将走上前台:异步设计。
这一新技术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硅技术的发展状况。随着硅产品的结构缩小到
纳米以内,降低
功
耗
就已成为首要事务。异步设计具有
功
耗
低、电路更可靠等优点,被看作是满足这一需要的途径。
异步技术由于诸多原因曾经备受冷落
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标准化的工具流。
IC
设计团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包括快速地交付设备,使用高级编程语言和标准的事件驱动架构
(EDA)
工具,帮助实施合成、定时和验证等任务。如果异步设计可以使用此类工具,那么可以预计将会出现更多采用异步逻辑组件的设备。
在过去
小型异步电路仅用作同步电路的补充。仅仅在最近,新发布的商用设备才主要基于异步设计。但是此类设备主要针对小众市场,如要求超低
功
耗
和稳定电流的嵌入式感应器。
我们正在见证一款完全基于异步逻辑的通用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核心横空出世。无论是
IC
设计人员还是最终用户,它带来的好处数不胜数。
同步与异步
目前的数字设计事实上采用的是同步设计技术。由于历史原因,这种方法得到了改良,设计工具也不断演化。目前有一种标准流以高级语言为基础,可实现快速开发。同步设计还可以轻松地扩展设备性能。设计人员只须提高时钟频率,就能使设计变得更快。
同步法包括建立功能模块
每个模块由一个按时钟信号控制的有限状态机
(FSM)
驱动。触发器被用于存储当前状态。当接收到时钟信号时,触发器将更新所存储的值。
在
DSP
的设计过程中
逻辑阶段必不可少。这些阶段实施操作并将结果传递到下一阶段。下图表示单个阶段的简单模型。异步逻辑用于在两个触发器之间计算电路的新状态。例如,该逻辑云可执行加法或乘法。
Logic
逻辑
Clock signal
时钟信号
对于异步
DSP
核心
逻辑阶段被调整以消除时钟。下图显示了这种
DSP
架构的基本构造。不是由时钟控制门闩线路,而实际上是传递了一个完成信号给下一逻辑阶段。根据逻辑云所执行的操作,在恰当时候可生成完成信号。
这种本地延迟控制可以保证电路的稳定。由于控制电路时间的逻辑就在本地,它就可以相应地改变电压、处理速度和温度。
Delay control
延时控制
Logic
逻辑
异步设计有许多种不同的途径
而前提是电路不受单一时钟控制。多数情况下,异步逻辑被用于通过专门的电路设计来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异步逻辑也可用作完整
DSP
核心的基础,而不仅仅是设计中偶尔需要的一种工具。其好处包括降低
功
耗
、可靠性提高以及电磁干扰
(EMI)
低。
异步设计的好处
采用异步设计的理由非常吸引人。在正确使用中
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更低的能耗、更好的
EMI
性能
;
由于消除了全球时钟偏差
真正地简化了设计。
功
耗
更低
:
与同步
DSP
核心相比
异步
DSP
最重要的好处就是
功
耗
更低。事实上,这种异步核心的能效数量级高于最好的同步
DSP
。
随着硅产品尺寸的缩小
功
耗
问题越来越重要。由于线路长度为线性而面积为平方,单位面积硅
功
耗
将随着尺寸的缩减而增加。目前,通过降低电压,数字设计人员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由于电压阈值的限制,目前的半导体技术无法再有效地降低电压。要想有效地利用新增加的功能,必须降低各个功能的
功
耗
。
在
CMOS
技术中
门电路切换状态时将消耗能量。在同步电路中,时钟需要进行多次切换,从而造成
功
耗
。在设备或者设备的分区中分配时钟需要时钟缓冲器。时钟缓冲器必须足够大,以确保最大限度降低时钟偏差。换言之,电路中的所有点必须同时接受时钟变换。时钟分配通常被称为时钟树(
Clock Tree
),一般会消耗几乎一半的总系统能量。树底部的时钟缓冲器具有相当大的扇出量和很大的体积,因此
功
耗
较高。
目前开发有多种技术消除切换逻辑的能耗
如时钟门控。迄今为止,这些技术都无法实现异步设计的更低
功
耗
。
时钟门控对于异步电路来说并非必备。实际上
异步电路仅在执行有效操作时耗能。换言之,无需增加电路的情况下,异步电路的
功
耗
将根据所提供的性能相应地增加。这意味着,不需要更多调整,这种设备就拥有低待机电流,其
功
耗
也将随实际提供的性能而增加。
切换性能更出色
:
除了
功
耗
更低外
含有异步逻辑的设备还将拥有极低的
EMI
。无论是
IC
设计人员还是最终用户,它带来的好处数不胜数。
全球或当地时钟是影响
EMI
的一个最大因素。由于同步电路中的全球时钟需要同时随处进行切换,因此同步设备所发出的
EMI
在特定频率时将拥有相当明显的峰值。
高速设备所发出的
EMI
噪音将进入
PCB
的电源层。随后该噪音将出现在外部
I/O
或布线中,在线缆中引起多余且通常超标的辐射。第一道防线采用解耦电容,而更昂贵的屏蔽或共模扼流线圈将用作最后一道防线。
电源层上的
EMI
也使得电源的设计更加复杂。对于高速运转的同步电路,电源必须经过过滤或过量储备,以符合电源层上所产生的电压尖脉冲。
这些噪音和电源问题加在一起,增加了设计人员的设计难度
尤其在特定设计中使用大量高速
DSP
时。通过消除对于全球同步时钟的需要,异步逻辑设计可以减轻或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显著地降低
EMI
,使
PCB
设计更简单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异步电路电源波纹的缺失相当引人注目,它表明可以获得更好的切换性能。
下列图显示了同步和异步
DSP
电源噪音之间的典型差异。这些图是示波器的屏幕截图,测量了高性能
DSP
在电源层上产生的噪音。
图
:同步
DSP
电压波纹
图
:异步
DSP
电压波纹
在
IC
设计人员眼中
更出色的切换性能代表更可靠的电路。电路同时发生大规模切换时,将产生非常大的瞬时电流。在设备的电网上显示为
IR
降。这意味着电网的某一区域在此时的电压较低。这是意料之中的正常情况,通常都通过设计验证来确保电网能承受预计的最大电压下降。有时这也是一种限制因素,妨碍设计人员在逻辑的特定区域进行进一步设计。
消除时钟偏差
:
采用异步设计还有很多原因。低于
纳米的硅片是生产的趋势。这可以从硅制造商大力投入以纠正一系列问题上得以证明。他们已着手开发干涉计量学(
Interferometric Metrology
)等高级技术,尽量使光罩的最小特征尺寸小于当前的曝光波长。
由于这些变量会提高设备的偏差量
,因此在过程中
控制它们非常重要。
时钟偏差被定义为时钟信号到达电路中不同点的时间差。
由于相同时钟上的所有逻辑必须有序地运行
,因此时钟
偏差必须保持在最低水平
以确保电路正确运行。设备的时钟频率越高,可允许的偏差越小。
随着特征尺寸的减少
,时钟
偏差的问题将更加严重。相比以前,特定晶片中将分为
“
慢速
”
芯片和
“
快速
”
芯片;由于密度大幅增加,单个芯片中的变量也将有所体现。这种状况的性质对于大型单片同步设备意义非常重大。
采用异步
DSP
核心可避免此类问题。
DSP
核心基于小型自计时电路。因此所有定时对于该逻辑块相关的小区域都是本地的。
稳定性更高
:
半导体主要受三大物理属性影响
:
制作流程速度、电源电压电平和温度。如果这些特征发生任何变化,将造成晶体管运转更快或更慢的情况。
同步电路必须在上述参数的最佳和最差状态值下进行静态时序分析
(
static timing analysis
),
以确保设备工作正常。换而言之,同步电路有一个可以使电路停止工作的
“
切断点
”
。
由于异步电路是自计时电路
,因此它们
在物理特征变化时只须加速或减速。因为控制自计时的逻辑与处理逻辑处于相同区域,所以温度和电压等环境变化都会对两者造成影响。所以,异步电路针对抵抗动态电压下降等瞬时变化的抗影响性能更好,还将根据长期温度和电压变化进行自动调整。
通用异步
DSP
由于成功采用异步设计技术的各种设备不断出现
异步设计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异步逻辑的优点众所周知。包括低
功
耗
和更稳定的设计等等。
直到最近
异步电路仅仅在非常必要时才使用。由于学术界的偏见,它们通常被视为边缘产品。现在,许多商用设备已经开发了上述针对各类小众市场的功能。
完全基于异步逻辑的通用
DSP
核心的出现表明
现有的工具、技术和知识创造的商用产品可应用于更大的客户群体。更吸引人的是,该设备可与任何现有
DSP
一样进行同样的编程和操作。也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在丝毫不影响可用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异步技术的所有优点。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