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ic

楼主:
TCH05B---五键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芯片

概述:
     触摸感应检测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来检测人体手指带来的电荷移动,从而不需要传统按键的机械触点而判断出有效按键动作.感应检测按键做出来的产品可靠耐用,美观时尚,材料用料少,便于生产安装以及维护,逐步有意取代传统直接按钮键.
    TCH05B同属于TCH08系列,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触摸感应检测IC,能提供最多5个感应键.
    特点:
?    工作电压 2.0V~5.5V
?    电路非常简单,外面只需要1颗104电源滤波电容
?    工作电流在3V时60uA, 最大值100uA.
?    最大16级可选灵敏度
?    稳定的人体接触检测,以取代传统直接转换的键,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适应
?    提供直接模式,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由用户自己选择
?    同TCH08D拥有相同的性能
?    SSOP-20小型封装
    应用:
?    广泛的数码产品MP3,MP4,LCD-TV等
?    家用电器
?    取代传统按钮键
联系电话:0755-26616867  feiyi_tech@126.com    张先生

网友:
TCH68、TCH60系列强抗干扰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IC(TCH601,TCH603,TCH683,TCH685,TCH688...):
可以穿透高达8mm的绝缘材料外壳(玻璃、塑料等等),实现按键功能。

特点:
1〉 超强抗EMC干扰,除能够防止功率大到5W的对讲机发射天线靠近干扰、EFT能达到4KV。
      2〉 极简单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只需要一颗参考电容,无需要复杂外围元件。
      3〉 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适应,环境缓慢适应技术的应用,不会出现灵敏度差异。
      4〉 灵敏度自动适应,各按键引线如果因为长短不同按键灵敏度做到几乎完全一致。
      5〉 抗电源电压跌落,当系统电源突然降低,芯片自动检测并停止输出,有效防止误动作。
      6〉 提供各种类输出接口(直接输出、BCD码,IR码等等),还可按照客户要求定制接口。

TCH0x系列低功耗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IC(TCH01A,TCH01C,TCH04,TCH05B、TCH08D.....)
特点: 电路简单、功耗极低,TCH01,TCH04工作状态只需要2微安左右电流,TCH04内置稳压电路。适合电池供电产品,玩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