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欧盟和医疗产品相关的指令
soso
soso

网友A(2008-11-14):
欧盟和医疗产品相关的指令
欧盟有三个指令和医疗设备相关,分别是 MDD(医用电气设备)指令 IVD(体外诊断设备)指令和AIMM(主动式植入式设备)指令.
根据指令的不同,产品的协调标准也是不同的.因为我接触的医疗器械没有及到植入式设备,所以主要对其它两个指令进行大致的说明.
一:MDD指令,
协调标准就是EN 60601-1-2,目前的最新版本好象是2005
而国内对应的行业标准是YY0505:2005,本来是要07年4月强制执行的,但是估计要延期;
这一类产品主要是那些监护仪 心电图机 超声 血压仪等等.
二:IVD指令,
协调标准是EN 61326-1:2006, 专标EN 61326-2-6:2006,其中 EN 61326-1是实验室用设备的一个标准.
目前国内相对应的标准是推荐的 GB/T 18268, 当然国标对应的是欧盟的很早的版本, 所以测试项目上有一点小小的差异.
这一类产品主要是血液细胞分析仪 尿液分析仪 生化分析仪 酶标仪洗板机 ISE等.
因为IVD设备属于实验室用,所以它所处的电磁环境相对较好,测试要求也较 MDD设备为低.
设备
心电图机
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