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
我要做一个三倍直流升压电路,EWB上仿真,输出的电压值没法达到指标,但我又找不到升压网络,那个高手能不能帮我分析改进一下,最好能帮我画个图,那将感激不尽。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你图上的方法倒没试过,我也玩下!!

网友:
虽然解决了,也补充点

直接选择DC-DC Step-Up(升压)变换电路可能好些,通常早期的倍压电路的负载能力是很差的,在大多数环境下已经不用了

网友:
直接选择DC-DC Step-Up(升压)变换电路    好些

网友:
Re: [求助] 请求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