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贴--网络工程师必懂的专业术语

楼主:
路由器问题:

1、什么时候使用多路由协议?

当两种不同的路由协议要交换路由信息时,就要用到多路由协议。当然,路由再分配也可以交换路由信息。下列情况不必使用多路由协议:
从老版本的内部网关协议(
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I G P)升级到新版本的I G
P。
你想使用另一种路由协议但又必须保留原来的协议。
你想终止内部路由,以免受到其他没有严格过滤监管功能的路由器的干扰。
你在一个由多个厂家的路由器构成的环境下。
什么是距离向量路由协议?
距离向量路由协议是为小型 class=t_tag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CD%F8%C2%E7">网络环境设计的。在大型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CD%F8%C2%E7">网络环境下,这类协议在学习路由及保持路由将产生较大的流量,占用过多的带宽。如果在9
0秒内没有收到相邻站点发送的路由选择表更新,它才认为相邻站点不可达。每隔30秒,距离向量路由协议就要向相邻站点发送整个路由选择表,使相邻站点的路由选择表得到更新。这样,它就能从别的站点(直接相连的或其他方式连接的)收集一个 class=t_tag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CD%F8%C2%E7">网络的列表,以便进行路由选择。距离向量路由协议使用跳数作为度量值,来计算到达目的地要经过的路由器数。
例如,R
I P使用B e l l m a n - F o r d算法确定最短路径,即只要经过最小的跳数就可到达目的地的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CF%DF%C2%B7">线路。最大允许的跳数通常定为1
5。那些必须经过1 5个以上的路由器的终端被认为是不可到达的。
距离向量路由协议有如下几种: IP RIP、IPX RIP、A p p l e Talk
RT M P和I G R P。
什么是链接状态路由协议?
链接状态路由协议更适合大型网络,但由于它的复杂性,使得路由器需要更多的C P
U资源。它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现已经断了的链路或新连接的路由器,使得协议的会聚时间比距离向量路由协议更短。通常,在1 0秒钟之内没有收到邻站的H E L
LO报文,它就认为邻站已不可达。一个链接状态路由器向它的邻站发送更新报文,通知它所知道的所有链路。它确定最优路径的度量值是一个数值代价,这个代价的值一般由链路的带宽决定。具有最小代价的链路被认为是最优的。在最短路径优先算法中,最大可能代价的值几乎可以是无限的。
如果网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路由器只要周期性地将没有更新的路由选择表进行刷新就可以了(周期的长短可以从3
0分钟到2个小时)。
链接状态路由协议有如下几种: IP OSPF、IPX NLSP和I S - I
S。
一个路由器可以既使用距离向量路由协议,又使用链接状态路由协议吗?
可以。每一个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BD%D3%BF%DA">接口都可以配置为使用不同的路由协议;但是它们必须能够通过再分配路由来交换路由信息。(路由的再分配将在本章的后面进行讨论。)

2、什么是访问表?

   访问表是管理者加入的一系列控制数据包在路由器中输入、输出的规则。它不是由路由器自己产生的。访问表能够允许或禁止数据包进入或输出到目的地。访问表的表项是顺序执行的,即数据包到来时,首先看它是否是受第一条表项约束的,若不是,再顺序向下执行;如果它与第一条表项匹配,无论是被允许还是被禁止,都不必再执行下面表项的检查了。
每一个接口的每一种协议只能有一个访问表。
支持哪些类型的访问表?
一个访问表可以由它的编号来确定。具体的协议及其对应的访问表编号如下:
◎I
P标准访问表编号:1~9 9
◎I P扩展访问表编号:1 0 0~1 9 9
◎I P X标准访问表编号:8 0 0~8 9 9
◎I P
X扩展访问表编号:1 0 0 0~1 0 9 9
◎AppleTa l k访问表编号:6 0 0~6 9 9
提示在 class=t_tag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Cisco">Cisco IOS
Release11.2或以上版本中,可以用有名访问表确定编号在1~199的访问表。
如何创建IP标准访问表?
一个I
P标准访问表的创建可以由如下命令来完成: Access-list access list number {permit | deny} source
[source-mask]
在这条命令中:
◎access list number:确定这个入口属于哪个访问表。它是从1到9
9的数字。
◎permit | deny:表明这个入口是允许还是阻塞从特定地址来的信息流量。
◎source:确定源I P地址。
◎s o u
r c e - m a s
k:确定地址中的哪些比特是用来进行匹配的。如果某个比特是"1",表明地址中该位比特不用管,如果是"0"的话,表明地址中该位比特将被用来进行匹配。可以使用通配符。
以下是一个路由器配置 class=t_tag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CE%C4%BC%FE">文件中的访问表例子:
Router# show
access-lists
Standard IP access list 1
deny 204.59.144.0, wildcard bits
0.0.0.255
permit any

3、什么时候使用路由再分配?

路由再分配通常在那些负责从一个自治系统学习路由,然后向另一个自治系统广播的路由器上进行配置。如果你在使用I G R P或E I G R
P,路由再分配通常是自动执行的。

4、什么是管理距离?

管理距离是指一种路由协议的路由可信度。每一种路由协议按可靠性从高到低,依次分配一个信任等级,这个信任等级就叫管理距离。对于两种不同的路由协议到一个目的地的路由信息,路由器首先根据管理距离决定相信哪一个协议。

5、如何配置再分配?

    在进行路由再分配之前,你必须首先:
1) 决定在哪儿添加新的协议。
2)
确定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ASBR)。
3) 决定哪个协议在核心,哪个在边界。
4)
决定进行路由再分配的方向。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再分配路由更新(这个例子是针对OSPF的):
router(config-router)#redistribute
protocol [process-id] [metric metric - value ] [metric-type type - value ]
[subnets]
在这个命令中:
◎protocol:指明路由器要进行路由再分配的源路由协议。
主要的值有:
bgp、eqp、、isis、ospf、static [ ip
]、connected和rip。
◎process-id:指明OSPF的进程ID。
◎metric:是一个可选的参数,用来指明再分配的路由的度量值。缺省的度量值是0。

网友:
Re: [分享] 扫盲贴--网络工程师必懂的专业术语

感觉有点少,不知道是不是精华,浓缩的都是精华!

网友:
Re: [分享] 扫盲贴--网络工程师必懂的专业术语

新手,刚上大学,感觉自己真文盲。。。

网友:
Re: [分享] 扫盲贴--网络工程师必懂的专业术语

谢谢,新手,看看了解了好多。

网友:
Re: [分享] 扫盲贴--网络工程师必懂的专业术语

恩 以前听说过 但是具体的还是不太了解的  帮顶~!~!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