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编程,请大家帮忙呀

楼主:
   请大家指点指点呀,不胜感激

要求是继电器输出低电平时报警,
由于有8个继电器所以必须知道是哪个报警,(下边只写了2个)
报警时都在P2.7口输出
ALARM  CLR  P2.7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1, #OFFH     p1口为高电平
       MOV  A, 30H       从30H单元开始
       MOV  C, P1.0     P1.0为1号报警点
       JNC  BJ, C       当C为0时跳转报警
       MOV  A, 31H       从31H单元开始
       MOV  C, P1.1    P1.1为2号报警点
       JNC  BJ, C       当C为0时跳转报警

BJ:   SETB ALARM
       END

网友:
zzyjbest  朋友你好
按你的程序推断 控制端口是P1口 其他的6路应该是P1.2 、P1.3 、P1.4 、P1.5 、P1.6 、P1.7 但这只是按程序推断,做为参考吧。

网友:
其实P1口的输出与外部继电器无关啊,就是什么不接P1口也照常有输出啊。
你这个题目有问题呀,或者说,在实际编程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应该是你自已凭想像想出来的一个题目吧。继电器怎么输出低电平啊,只是触点吸合与否啊,没有输出低电平这种说法。
还有,那么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的?也就是说,你是根据什么条件去让P1口的每个位输出低电平的,既然知道什么时候让P1口的某个位输出低电平了,去吸合继电器了,就是报警了,还要知道什么“必须知道是哪个报警”啊,你这是自相矛盾吗。举个例子说吧,好比:你在吃饭,反倒要问别人你在做什么,让别人为你的吃饭报警,可笑吧。看来你对继电器的作用和控制方法不是很了解呀。
再有,你的程序语句是错误的,又是凭空遐想吧,JNC   BJ ,C 的指令是错误的,应该是
JNC   BJ。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对啊,你没有描写清楚哦,继电器的控制方式你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