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的设计

楼主:
谁知道用FPGA设计uart电路吗?
除了它在传输时,每一个字节的起始位和结束位之外,他的传输协议怎么设计比较好。
如果用串口助手发送,怎么接收?

网友:
我也找了好久!

看看这个能用上吗

网友:
Re: [讨论] UART的设计

有verilog 写的就更好了。

《精通MATLAB》 .rar

网友:
Re: [讨论] UART的设计

我怎么下载不下来

网友:
Re: [讨论] UART的设计

xianzai yemeiyou qianl e

网友:
Re: [讨论] UART的设计

网友:
我提供一个简单功能

网友:
UART的协议自己定 起始位 传输位 奇偶校验位 各自的长度 都是设计师自己确定 。
串口助手发数据,在设置串口助手的时候,把相应的参数配成自己设置的情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