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台式机出问题了,寻求帮助

楼主:
昨天晚上把台式机给弄趴下了.
情况是这样的:机器正在运行,我突然用手按了一下cpu的风扇.结果就黑屏了.重新启动就只听见叫声了,根本就没有自检了.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了,难道主板给烧了啊:L

网友A:
不是可以凭借叫声判断的:

AMI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一声短,内存刷新失败。
 2、二声短,内存奇偶校验错误。
 3、三声短,系统基本内存检查失败。
 4、四声短,系统时钟出错。
 5、五声短,CPU或主板错误。
 6、六声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七声短,系统实模式错误。
 8、八声短,显存错误。
 9、九声短,ROMBIOS检验出错。
 Award BIOS的响铃声含义简单一些,一般含义是:
 一声短:启动正常
 一声长二声短:显示卡没插好。
 二声短:表示CMOS中有不正确的设置;
 一声长一声短,RAM或主板出错;
 一声长工三声短,键盘错误;
 一声长九短,BIOS损坏。

网友:
这个我可真的不知道,这下见识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凭借叫声判断的:

AMI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一声短,内存刷新失败。
 2、二声短,内存奇偶校验错误。
 3、三声短,系统基本内存检查失败。
 4、四声短,系统时钟出错。
 5、五声短 ...

对相当专业!。。。。。。。。。。
建议楼主对电脑好些,还是不要胡来

网友:
建议  检测 主板供电系统。。如果自己检测,建议  把主板  型号   发上来。。。
这里高手多啊!会帮到你的吧?

网友:
昨天晚上就好了,内存换了一下就好了.把一个内存插槽烧坏了
看来正在运行的时候还是不要动它为好.

网友:
换内存?呵呵,也算是个贵毛病。基本我的电脑坏了,内存拔下来,又插上就好了,呵呵,那个槽动不动就松

网友:
我电脑有时突然就蓝屏,打印几行错误代码伴随嘟嘟声,,还有时就机子死在那也伴随嘟嘟声:'(

网友:
带打印机就不太清楚了,我家那打印机从5年前没有墨就没有再用过了。

网友:
我发现我电脑的机箱风扇是那个叫的欢啊,看别人的,有的都不转,咋回事啊,可不可以把我的也给关了,呵呵

网友:
不叫散热怎么办,这么高难度的活,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哈哈,你把风扇的电源拔掉就好了 ,只不过机器死得快。
装个大的散热片就好了,效果一样

网友:
电脑的机箱风扇。。。。哪个?好几个吧?有的自动控制——温度不到不启动。
电源的一定要转啊!]
打印机。。不用  可以卖了,还是加新 墨吧!~墨盒加墨前需超声  清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当好,相当专业啊,记下啦!!!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或者 给风扇加点油。估计也是服役多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