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元件库得调入

楼主:
为什么自制元件库无法增加到我们得原理表库中呢,显示是无法识别,有的时候能成功,有的时候不行,是不是跟软件有关呢?那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回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
我在用PROTEL99的时候如果自己制作器件后必须把软件关闭重新打开以后才能从器件库中找到自己刚才制作的新器件
我用的是D板PROTEL99SE

网友:
99得,可是重启程序也不行

网友:
Re: [求助] 关于自制元件库得调入

我用99的,好像没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