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602LCD的问题,程序在里面

楼主:
$MOD52
RS        EQU        P1.0
RW        EQU        P1.1
E        EQU        P1.2
                ORG        0000H
MAIN:                MOV        R0,#0
                DJNZ        R0,$
                MOV        SP,#60H
;
                CALL        SETTING                ;初始化
                MOV        A,#0C0H                ;选择显示位置
                CALL        CHECK_BUSY
                CALL        WRITE                ;发送指令
                MOV        A,#'A'                ;显示数据
                CALL        WRITE_DDR        ;发送数据
                JMP        $
;
SETTING:                MOV        R1,#3                ;wait 15ms
LOOP3:                CALL        DELAY
                DJNZ        R1,LOOP3
                MOV        A,#00111000B        ;***1***function set
                CALL        WRITE
;
                CALL        DELAY                ;wait 4.1ms
;
                MOV        A,#00111000B        ;***2***function set
                CALL        WRITE
;
                MOV        R1,#50                ;wait 100us
                DJNZ        R1,$
;
                MOV        A,#00111000B        ;***3***function set
                CALL        WRITE
;
                MOV        A,#00111000B        ;***4***function set
                CALL        CHECK_BUSY
                CALL        WRITE
;
                MOV        A,#00001000B        ;***5***display off
                CALL        CHECK_BUSY
                CALL        WRITE
;
                MOV        A,#00000001B        ;***6***display clear
                CALL        CHECK_BUSY
                CALL        WRITE
;
                MOV        A,#00000110B        ;***7***光标移动是设置
                CALL        CHECK_BUSY
                CALL        WRITE
;
                MOV        A,#00001110B        ;***8***显示设置
                CALL        CHECK_BUSY
                CALL        WRITE
;
                RET
;
WRITE:                CLR        RS                ;不检查忙指令写入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CLR        E
                RET
;
WRITE_DDR:        CALL        CHECK_BUSY        ;数据写入
                SETB        RS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CLR        E
                RET
;
CHECK_BUSY:        MOV        P0,#0FFH                ;检查忙指令
                CLR        RS
                SETB        RW
                SETB        E
LOOP1:                JB        P0.7,LOOP1
                CLR        E
                CALL        DELAY
                RET
;
DELAY:                MOV        R0,#10                ;wait 5ms
DEL:                MOV        R2,#248
                DJNZ        R2,$
                DJNZ        R0,DEL
                RET
;
                END

先显示了,可是马上又变成一个乱的图案,之后就光标乱跳,那位大虾看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是C语言就好办,汇编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