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将自已的命运,寄托于那些自已无法控制、而其变数又很大的因素

楼主:
转自网络并有删改和添加,已无法考证原作者是谁,在此感谢原作者!
今天,千百万的人均受过高等教育,知识的传播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量也如海如洋,没有人的智商会比你低很多! 你面对的不是一群弱智者,你的高智商派生出来的计谋、战略、策划,在相当多的时侯未必会起获胜的关健作用。如果你不是总指挥,你的任何聪明的计谋、战略、策划、理论,都不能孤立地来评价其正确与否,而必须将它放到它所要发挥作用的整体范围中去考察,才能决定其高明与否。

 人生感悟

一根链条,最弱的一环决定其强度;一只木桶,最短的一片决定其容量;一个人,性格最差的一面决定其发展!一百个优点常毁于一个致命的缺点!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论)行动;注意你的(言论)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有很多败仗都是输得糊里糊涂,从战略战术上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败局。但1947年5月间的孟良崮战役,却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已互相明明白白的硬仗,双方的主将也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而从整体兵力上看,当时,国军有24个整编师(有的师相当于军建制)共45万人,比在山东的解放军多十几万人,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但,孟良崮一役,国军却仍败于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七十四师遭全军覆没。
1947年4、5月间,国民党45万大军,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率,一字儿摆开,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向山东的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解放军(九个纵队、一个地方军区共27万人)推进,意欲将陈、粟部逼至胶东海边,先予以包围,尔后相机剿灭。为了打破国军的进攻,避免被围歼的危险,并且打击一下因国军占椐了延安而生的嚣张气焰,华东解放军副司令、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第一主将粟裕,策划了几次部队调动,以寻求战机。最后,决定了"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战略,即全力围歼敌之精锐、王牌的第七十四师,从而既能威震对方,又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撕开敌人的合围圈。
 当解放军在正面以五个纵队即以十多万兵力对国军第七十四师施实围攻,以四个纵队分别从左、右隔开其与国军第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的接壤,再以一个纵队从后面堵住其退路时,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很快就明白了粟裕要围歼自已的计谋。不过,此时解放军对其虽已有合围之势,但,张灵甫凭其七十四师32000人的兵力及该师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只要向左或右方转进,便可与国军八十三师或二十五师靠近会合,因他与这二个师都只相距10多公里。一旦与其中一支会合,张灵甫的危险便会解除,粟裕指挥的解放军便不是那么容易能围歼七十四师了。更何况,国军45万兵力大部就都在周边100多公里范围内,随时都会开了过来。
 然而,对党国颇为忠心且尽职军旅的张灵甫不但没有迅速撤离,面对险情,他反而作出了"将计就计"的决策,将部队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山麓,主动让解放军来包围自已,从而,使自已的七十四师做一个"钓饵",在解放军十多万兵力围住他的同时,周边的40多万国军则有了从外面又反包围解放军的机会。张灵甫相信,周边几十万国军,近则只有10来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这孟良崮,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而凭七十四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他张灵甫在此坚守一天二天都不成问题的。他认为,只要四面的国军一围过来,他的七十四师不但能解围,而更能实行"中心开花"的效果,使国军创造出在孟良崮围歼陈毅、粟裕的华东解放军的大捷奇迹。
确实,张灵甫将部队一拉上孟良崮,国共双方的主帅主将便一下子明白了此时战役性质的重大变化及其意义。
蒋介石立马知道了张灵甫的用意,看清了这个歼灭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解放军的机会(因为平日国军想找解放军决战,却往往找不到解放军主力),连忙飞到徐州,亲自敦促顾祝同赶紧指挥各路国军开往孟良崮,对解放军实施反包围。
而陈毅、粟裕呢?原想在运动中歼灭七十四师,却没料到张灵甫主动受围,还上了孟良崮,坚守待援。
 危险与战机同时产生。
摆在华东解放军面前便一下子只有两种结局了:不是赶紧消灭七十四师,就是被七十四师粘往,反遭周边围过来的40多万国军的重创。
战况到了这个阶段,在孟良崮,虽说华东解放军对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握有了绝对兵力优势,但从整个山东战局来看,40多万国军却正在获得一个战机优势。
进攻张灵甫的战斗是在5月13日下午七时开始打响的。经过14、15日两天的生死激战,虽攻下了孟良崮一旁的几个小山头,但张灵甫的主力尚在顽守主峰,战斗仍进行得异常惨烈,方圆仅1·5平方公里的孟良崮,已躺下了数以万计血肉模糊的尸体。而攻山的解放军各纵队的伤亡也相当大了(此战役解放军共伤亡12000人),并且弹药补充都出现了困难。加之,周边国军向孟良崮进发的情况,也令军心很有些紧张。因此,华东解放军总部与下属纵队有些指挥员提出:久攻不下,又是如此境况了,是否忍痛从孟良崮撒退,以保大军不落入周边国军的包围圈?
亲处前线指挥所进行指挥的粟裕,自然透彻明白当前战势的严峻:获胜与战败这两种可能,都已接近了胜负概率的临界线,此时,唯一能让战局偏向胜利或失败的因素,就是对战双方的军心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却又是指挥官们的决战信心与指挥效率。
于是,粟裕下令:任何人不得言撤退!(陈毅也宣布了追究失职者责任的"撤职、查办、杀头"的三大战场纪律)并严令各纵队务必不顾一切牺牲,限在24小时内攻上孟良崮,歼灭七十四师;各纵队伤亡多少人,战役结束后,保证给予补足建制;同时,打破解放军历来只在夜里打大仗的传统(为躲藏敌飞机、坦克),16日白天也继续进攻,直至于16日下午三时完全攻占孟良崮主峰,击毙张灵甫。
而向孟良崮进军的国军呢?
  只到16日下午七十四师被消灭、张灵甫阵亡之时,除了国军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为着逃避蒋介石指责其援张不力,象征性的派了一个连,带着报话机躲在孟良崮附近一个山洞中,蒙骗张灵甫谎称他们"来援救"了外,整个孟良崮就再没有其他国军的影子了。张灵甫按常理推断,只要他坚守一、二天,周边国军是无论如何都能开进来的,他也的确死守了近三天。然而,可悲的是,就是他守到第三天,不说远处的国军磨磨赠赠而没有开到,就是近在咫尺(不到5公里)的"战友"八十三师与二十五师都没有赶到位,从而使解放军不仅有时间攻上孟良崮全歼七十四师主力,而且还有时间在已撤出战场后,因清点被歼的敌人人数不够32000人(七十四师兵员数),又重返战场,再抓获躲藏的敌散兵7000余人。然后,解放军才浩浩荡荡从容撤走。
  一场双方原本都有资格可能获胜、或都有危险可能战败,而在战机上双方又几近相同的战役,终于,以陈毅、粟裕赢得胜利、张灵甫则惨遭失败身亡而记入史册。
 历史已被铸就,人们不由自主创造自已新的历史画页的活动,却永不会停止。今天,从孟良崮战役那陈旧的往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领悟些什么有益的东西呢?
就孟良崮战役来说,从战役部署上,双方似乎都没有错,但几个不被人提及的细节实际上也决定了战役的结局。
第一、孟良崮并非易守难攻。
蒋介石、张灵甫只看了地形,忽视了地质和地貌。
"崮",就是石头上的意思,鲁中山区到处都是这种叫作"崮"的石头山,峥嵘突兀,,状如覆碗,顶上寸草不生。说白了就是光秃秃的石头山。
这种石头山,全是大石头,一般的单兵工具无法构筑工事;"状如覆碗",连可以遮挡、隐蔽的沟坎也很少。
这么一说就明白了,74师在孟良崮基本上没有象样的工事,因此,徒有险峻地形,也不是易手难攻。
据当时我军战地记者撰文描述:当我军山炮轰击敌军阵地时,弹片和爆炸掀起的碎石砸向敌军,敌人无处躲藏,只能四处乱跑,炮弹落在东边就往西边跑,炮弹落在西边就往东边跑,建制完全被打乱;74师山炮多,以前都说他们把山炮当机关枪打,此时也被我完全压制。
据国军方面描述:炮弹炸破岩石,弹石俱飞,杀伤力甚大。人员尚能勉强忍受,千百马匹无法控制,乱跳乱奔(该军大量马匹,系用拉炮),乱了阵脚.........
打仗没阵地,那不是要命的事情吗?
粟裕在山沟子转悠久了,知道孟良崮并非易守难攻;可惜张灵甫玩惯了机械化,却玩不转石头山。
第二、山区作战,呼应困难。
当时蒋介石调集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增援74师,到战役关键时刻各师的路程都在1、2天之间。
这个1、2天的路程有多远?当时离张灵甫最近的是黄百韬整编25师,距离3公里,另一个是整编83师,距离是5公里。
这么近的距离,怎么能没救下张灵甫呢?
很简单的一句话,"望山跑死马"。直线距离近,但是要翻山越岭就是不是3、5公里的事情了,而且如果再有对手的顽强阻击,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而且由于大山阻隔,看不到目标,也无法实施火力支援。在平原地区3公里的距离,黄百韬部完全可以集中所有炮火从后面轰击我攻击部队,但是在山区,他只能听着大山那边的隆隆炮声了。
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痛心疾首,参战的高级将领均受处罚,包括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处分,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军法审判等。
张灵甫在最后时刻也与蒋介石进行最后通话,报告说:"黄百韬不支援我,7军不援助我,我已经到了尽忠报国的时候了。"
蒋、张二人实际上是完全冤枉国军诸将了,而且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说故意回避自己犯下的错误。
74师陷入重围之后,整编25师增援最为积极,黄百韬倾25师全部兵力不顾牺牲,不顾伤亡拼死增援,在遭到重大伤亡后,先后攻占三山店,交界墩,界牌等地,在进攻最后一道阵地天马岭,险些成功,华野1纵也无法阻挡,眼看就要突破,恰巧4纵一个营经过,帮助1纵守住了阵地,终致74师全军覆没。
张灵甫曾对相隔不足5公里的整编25师参谋长发出绝望的哀鸣: "我们决心成仁了...成仁了,请转总部。"对方说:"我们师长在前边督战,快给你们解围了,界碑快拿下了,快拿下了。"张灵甫闻听此言心中稍定:"两小时之内,你们能替我解围,本师全体官兵向贵师致敬......"。
问题就聚焦在前面两点上:
一,张灵甫实在不能在光秃秃的孟良崮上为黄百韬再争取一点时间了!
二,黄百韬实在无法突破山地进攻的极限速度了!
除此之外,在74师被歼后,国军的大包围还是成形的,为什么不继续进攻,以实现聚歼山东野战军主力的疲劳之师的企图呢?这里面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山区作战,补给困难。
孟良崮战役中国军各增援部队全力进攻,人员、物资消耗巨大,自身也是筋疲力尽。
记得一个数字,说为了解孟良崮之围,国军增援部队仅手榴弹消耗就达到200多万颗!这也是事后老蒋愤怒的原因之一,说:弹药消耗如此巨大,怎么就无法推进?
具体数字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各部消耗巨大是肯定的。
在山区作战,粮、弹全靠骡马驮运,远不如美制十轮卡车来的方便。山东野战军尚有支前民工的保障,国军就全靠自己了。在那样大的消耗之后,国军各部不补足弹药基数,恐怕是难以再继续大战了。
所以,74师覆灭后,蒋介石的"中心开花"计划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各部军心震动是一个原因,力竭也是一个原因。
仔细分析,鲁中山区复杂的地形、地质、地貌,竟然能够左右了一场战役的结局,真是令人感叹。
细节决定成败,这的确是至理名言。战争中敌我双方的部署往往是针锋相对的,胜败往往在细节的地方决定。
补充见解:
1.实际上,孟良崮战役,地形确实占很大因素,崮上面,光秃秃的,很难构筑工事,因此,在上面很难守,我同学的爷爷当年参加了这一战,后来说: 当时山上站满了人,一炮一大片,双方完全拼人数,74军的所谓优势,很难发挥。
2.孟良崮,山地,缺少水源,74军的水冷式重机枪,因缺少水源,不得不间歇使用,其火力自然发挥不出。当时周围有一条叫野猫峪(好像这名字,记不大请了)的山沟,有一眼山泉,双方为此反复争夺,死伤惨重,最终被我军夺取。
3.汤恩伯,据说当时实际并未出全力,毕竟,张和汤,作为蒋的重臣,争宠的心应该还是有的,并且,张以前确实有些飞扬跋扈,惹了不少人。其他国军未出全力救援,是很重要的原因。反观中共,天马山阵地马上守不住了,一纵当时已无预备队可派,正巧四纵的一个营路过,于是,帮了一把,守住了。
4.六纵之前在涟水与74整编师的恶战,六纵损失固然很大,74整编师损失也不小,元气尚未回复。
天意人为,各种原因,74整编师就是想不覆灭也难了!

网友:
至少有这么三点吧:

  (一)真正去做一件大事,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的话,计谋、战略、策划类层次东西,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做"或"实行"的效率才是第一位的。

 这里,并非否定计谋、战略、策划这一类高级智力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相反,任何大的事业的成功,都要起始于计谋、战略、策划,都是离不开计谋、战略、策划。

  之所以说它们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有二层意思:

  第一,一般来讲,真正想干大事的人,基本上都属于高智商群体。对于高智商的人来讲,基本都会拥有干某大事所需的有关文化与知识。因而,在高智商群体中,谁拥有这些有关文化与知识,并不能构成他的一种特别优势。因此,这些高智商的人们之间的较量、比斗、竟争,都不会是在来源于有关文化与知识的计谋、战略、策划等方面,而只会是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计谋、战略、策划了。

  当张灵甫将他的部队拉上孟良崮之际,不仅陈毅、粟裕顿时明白了张的战略意图,就是远在南京的蒋委员长也一下子懂得了此举的深谋大计。然而,决定胜负结局的却不是张灵甫"将计"而来的妙策。

  当然,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弱智者,那么你的高智商派生出来的计谋、战略、策划,相当多的时侯则会起获胜的关健作用。不过,在能有成千百万的人(包括来自山沟里的青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今天,在知识的传播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量也如海如洋之际,尤其在已进入市场竟争机制社会的今天,你最好是认为:没有人的智商会比你低!这才会使你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任何聪明的计谋、战略、策划、理论,都不能孤立地来评价其正确与否,而必须将它放到它所要发挥作用的整体范围中去考察,才能决定其高明与否。

  有些计谋、战略、策划、理论在局部时、或在纯理论推断时、或在某一段时期时,是正确无比的。但若将它投放到某一个周期较长的很大的实践领域中,可能就显出了它的片面、甚至是错误。例如,高智力集中的电脑软件业的企业,常常能获得超常的暴利与超常的发展,这无疑是这些企业的CEO们,在其包括产品价格等企业决策上的正确。然而,这些CEO们的正确决策却绝不是可以照搬到所有企业、尤其是照搬到那些规模巨大的传统产业的企业中去的。若照搬,结果就只能是失败者为多。

  张灵甫在孟良崮将计就计而布下的"中心开花"战术,从军事理论上说,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只是他没有想想,他这一战术在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各军师主官心目中都以保存实力为上、而蒋委员长的权威对战场上的将领常常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的大环境下,会能有什么正确的获胜结局吗?

  前段,有些经济学家对深沪股市发表了很多指责性论述,仅从他们的论述本身来看,当然是正确无比。但,若想想中国目前的整体情况与深沪股市发展的历史,那么,他们的指责性论述是否正确,显然就得打上问号了。

  (二)一个人的性格,的的确确是决定他能否做成一件大事(或也包括不大不小的事?)的关健。

  "性格决定命运"一话是培根说的。说了几百年了,看来还真是颠补不破的大真理!

  对有些事情,尤其是对人们较大的社会活动中的某些问题,如仅在理论层面上来争争议议,不是往往分不清高下,或就是常常让能说会道善写的人占了便宜。这,在古代已有纸上谈兵的赵括与当代的各种大学生辩论会,做了此理的根椐。

  然而,事情若一进入到实践的层次,仅凭理论的武器,就往往会显出它的苍白与底气不足,而很大程度上会让"性格"高居行事的首位。很多的事,并非理论的错误,而实实在在是人们没有做好它。很多明明都懂得了的东西,在实践中,人们就是不能或不敢照"理论"行事。

  为什么不能或不敢按本认为是正确的理论行事了呢?

  害怕出错。

  因为,理论一进入实践,它就不再是孤立的一种"理论"了,而将有无数的其它因素伴随着它,去影响实施这种理论的人,从而使他会处于茫然之态,并再无纯执理论时的潇洒、坚定。

  所谓性格,其实,就是人们的人生经验被锻炼、凝变后成为的某种下意识的习惯行事本能。

  华东解放军总部及下属纵队的某些司令们,虽然都身经百战也各具特长,但是能象粟裕那样做到,面对泰山崩裂压顶而仍能沉着行事者,却不多有。连陈毅在战役结束后,都坦白地说:"打张灵甫这三天,我的脑子简直要被压碎了!以后儿子长大了,不能让他带兵,这不是人干的。"

  如果不是极具大将风度的粟裕,在最后一天以钢铁般意志指挥着战役的继续进行,孟良崮战史与张灵甫的命运,可能就会是另外的模样了。

  "性格决定了命运"的真理,在这里已被典型的诠释。

  在激烈博奕的股市,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对某一只飚升猛涨了的股票,你明明早在其启动之时就已经分析得知其上涨的概率极大,但你却偏偏不敢买入它,而只留下日后的遗憾;对某一只你已赚了钱、而其走势已露"头部"之态时,你却往往仍对其依依不舍,不能果断卖出,导致结局反赢为亏。

  这是为什么?

  显然,不是股市知识的障碍所致,也不是操作技能的缺乏造成。

  有人说,是因为"怕",因为"贪"。而这股市中的"怕"与"贪"又是人的什么东西呢?不就是性格吗!

  所以,我们切切要听从培根的告戒:注意你的性格,它将决定你的命运。

  虽然古人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这只是说它"改"的艰难罢了,人的性格并非绝对一成也不变的。因为,除了人体内的某些物质能先天的决定人的某种程度的个人性格之外,大量的后天因素更决定了人的独特性格。

  对此,请参考培根关于性格的另一段论述: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论)行动;注意你的(言论)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三)千万不要将自已的命运,寄托于那些自已无法控制、而其变数又很大的因素。

  一个人工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不可能只单枪匹马闯天下,真当一个孤家寡人,你总得有自已的朋友、同事、亲人,还有上级。你要做成一件稍大点的事,虽然自力更生是你的主要基调,但也不可能不依靠他人与外界的帮助。此条,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公理。

  张灵甫不是主帅,他仅仅是围剿共军的一只队伍的负责人,他的计谋在理论层面上很精彩,但他在实施这个计谋时必须依靠友军的配合和帮助才能取得意想的效果,然而........

发展自已的事业也一样,那"依靠"的范围实际是有个"度"的。

  这"度"就是:

  第一,要么你能控制住那主观或客观在帮助你的因素,使其不能随意中断你对它的依靠与信赖;

  第二,要么那些能帮助你的因素,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全面长期的稳定性,并不会因你没有掌握它而发生改变。

  上述第二个"度",我们都经常感受而且还永远能感受到。例如,氧气,是我们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不依赖它,生命就无法维持。但除了你爬上了几千米的高原,在平日,我们是不需另备氧气,而完全可以依赖大气中天然存在的氧的。对于这个"依靠",我们不用控制它,它也会帮助我们的。

  对上述这第一个"度",我们可就要注意、重视与警惕了。

  张灵甫没有想清这一点,他也就栽倒在这一点上了。

  张灵甫以自我牺牲之态主动让其32000人马受解放军来围攻,他那战术的整个核心要求,就是寄希望于其他40多万国军能迅速也围攻过来,从而不仅使他的七十四师可轻易解围,更能使国军获得一次消灭解放军的大捷。因此,张灵甫此役的成功与否,主要不在于他及其七十四师奋斗得如何,而在于他那些不受他控制的因素能不能实现,即那40些多万国军会不会开过来。结果,一旦用于反包围的"自已的国军兄弟"不到位,张灵甫本人及其战术便只有死路一条。

  平常,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气愤万分地抱怨,他被或朋友或同事或同学或亲戚、甚至被上级"给出卖"了,他帮人家过了河,人家过河后却将桥给拆了。出卖他、过河后拆了桥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人品大有问题,而往往是或自私些,或因某种急情而只顾及自已去了。但,无论是哪种动机的出卖、拆桥,对他的工作事业命运都已造成打击与损失。

  经常有些企业家与人联手进行某项目时,中途,合作者突然退出,结果导致不仅所合作的项目半途而废,更使这些企业家损失惨重。

  这一类经常出现的痛心之事,虽然责任大都在对方,但从举措方面来讲,你将自已的工作事业命运的成功,系于那不受你或事业本身控制的对方因素身上,不就是从一开始,你便立于了危墙之下吗?

  为什么任何合作,不论对方是多么好的朋友同学亲戚,都要事先莶定法律性的合同、协议?

  为什么你借钱给别人,不论对方是多么好的朋友同学亲戚,都必须要硬着头皮让他给你出具借款条?

  为什么你做的很多重大事情,在事前,必须连对自已最好的朋友同学亲戚都应该保密?

  。。。。。。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的工作事业命运不致被那些你无法控制的因素搞坏,或者使你能通过法律等手段的压力相对稳定那些有可能出变数的因素啊!

  如果我们的工作事业命运是因为自已的努力不够,或是因为某一大环境条件太差,而导致了失败,对此,我们应该认栽,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后努力再战就是。

  但,如果我们的工作事业命运是因为别人的错误,而造成了悲惨结局,那么,我们则要先煽自已几个大耳光,再说下文。

网友:
据说成功学是最没有用的一门。
因为它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没有办法让你这么做。。。
就如同道理和行为通常都是两码事。
性格决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