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能耗嵌入系统内存功耗请教

楼主:
最近小弟在构思一个系统遇到了一些麻烦的问题,忘知者赐教。
  • 系统有能耗要求,整个mcu处理单元(包括mcu外围)平均电流要限制在50ma以内。mcu目前占时还没有定下来,选择对象是stm32系列,atmel的xmega系列和avr32系列。
  • 系统需要大量的高速缓存,操作很频繁,需要考虑使用ram,但是容量达到了8Mbyte,不能考虑静态Ram(价格问题),目前参考了一些动态ram,但是数据手册指示的电流都在100ma以上,这个不能接受。
根据现在选择的mcu类电流可以做到接受的范围内,也拥有外部ram的寻址能力,唯一的就是功耗的问题,向各位兄弟请教一哈:
  • 有谁用过类似系统的给点建议,另外本人对stm32还不怎么的熟悉;
  • 或者有兄弟用过动态ram的能否给出一个你们实际使用的型号的电流相对应的价格以方便兄弟分析决策。

网友:
一般来说 考虑系统的工作电流 不仅仅看芯片的工作电流 更重要的还有 程序的低功耗设计 休眠中断等等 在不工作的时候 尽可能处于休眠状态

网友:
是的,但是这个系统休息下来的时间真的太少了,考虑功耗主要是受能源的影响,没有外部交流电源

网友:
STM32功耗是430的两倍,比较低了!

系统需要大量的高速缓存,操作很频繁,需要考虑使用ram,但是容量达到了8Mbyte,不能考虑静态Ram(价格问题),目前参考了一些动态ram,但是数据手册指示的电流都在100ma以上,这个不能接受。

你可以减少数据量吗?程序优化一下,STM32中最大的好象是64K的

网友:
帮你顶下,顺便赚点芯,呵呵

网友:
Re: [求助] 关于低能耗嵌入系统内存功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