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品牌的测试测量仪器优点是什么

楼主:
有用过国产测试测量仪器的吗?谈谈感受吧。
             虽然说就像其他很多产品一样,国产的不如泰克、安捷伦这些大牌的,但还是有自己优点的。
             有位工程师用完Rigol的示波器,很意外,说没想到这么好用。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本的心理期望值过低的原因?

网友:

价格便宜,已经是很大的优点了吧
不过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靠性差是国产仪器的通病,现代仪器电路复杂,智能化程度高,国内还有差距,近些年有不少改观。
高档仪器还是国外的要好一些,微波仪器部分国内有中电集团41所的仪器,性能好,价格便宜,值得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差是国产仪器的通病,现代仪器电路复杂,智能化程度高,国内还有差距,近些年有不少改观。
高档仪器还是国外的要好一些,微波仪器部分国内有中电集团41所的仪器,性能好,价格便宜,值得一用。

41所似乎一向都走高端路线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