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ride 20kva UPS的串口问题

楼主(2008-11-26):
choride 20kva UPS的串口问题
现正做一台CHORIDE 20KVAUPS远程监控,是1997的机子,跟据厂家协议对UPS发命令可就是没反应,接口是232,接235,拨码是SW1(12345ON 678OFF),SW2(12OFF 345678ON) 有哪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先谢了。
[
]
接口

网友A:
你可以先用示波器在接收端检查你的控制码有没有正确传输过去,然后再检查拨码开关下面的接线是否掉开了?总之软件检查和硬件检查都要进去,软件要对,硬件要通,供参考.

网友B(2009-12-17):
回复 楼主:
sw 1.2 always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