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3恒温电烙铁电路图

楼主:
 核心的IC就是运放,或者LM324,LM358,通过双向可控硅来控制加热芯通断!
温度控制采用热电偶,或者热敏电阻;电源采用220VAC直接RC降压。

成本比较低廉,损坏之后可以参考此电路进行维修!

网友:
903恒温电烙铁,通过运放温度控制双向可控硅来控制加热芯通断!

网友:
ok

下来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
是用变压器降压的吗

网友:
模糊到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