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高手请进!!!

楼主:
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请问如下代码的含义:据说hook function 是钩子函数,但我并没有在网上搜索到类似的函说说明。不管能否解答都欢迎大家来讨论
typedef void (* PFN_HOOK )(void);                      // pointer to hook function
typedef void (* PFN_HOOK_PV )(void*);               // pointer to hook function with one argument

PFN_HOOK      MyFunc = test;

void  test(void)
{
       ........;
}

void  test1(void)
{
       ........;
}

void main(void)
{
        MyFunc=test1;
}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高手请进!!!

帮顶~~ 帮顶~~ 帮顶~~ 帮顶~~

刘燕杰 三达公司 SAMT
superliu@samt.com.hk
QQ:379777248
MSN:liusuper_0@msn.com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高手请进!!!

:( ..........................................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高手请进!!!

typedef void (* PFN_HOOK )(void);                     是函数的指针
据说hook function 是钩子函数就是接口函数,例如说在ucos中的任务切换钩子函数就是在执行任务切换时调用它,可以不写!
你有什么不会的就问吧
我会努力帮你的!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高手请进!!!

默认MyFunc指向test,赋值后指向test1,貌似啥都没干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高手请进!!!

就是说在
MyFunc=test时,你执行 MyFunc( ) ,就是在调用test( )这个过程
MyFunc=test1时,你执行 MyFunc( ) ,就是在调用test1( )这个过程。
应该是这样吧。
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以下C代码是什么意思?高手请进!!!

就是这个意思!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