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的应用

楼主:
关于arm我不太懂
我看廖2440的开发板有两个flash,应该随便一个就好了,怎么还要两个呢.一个是NOR 一个是NAND吧.
sdram好像也是两片,应该有一片就可以代替它的.
我想做个pad的东西.应该只要网络接口,usb接口,串口,音频接口.lcd,充电,led,几个按钮就好了.
如果我还要它作为一个医疗保健的可视分析平台,应该还有几个控制端就好了.这要就可以把保健与娱乐结为一体.
我看过手机上有个十几条线的接口,如果搞个这种端口.与外界的连接只要一个就好了

虽然不一定会做,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听说intel开发了一个医疗平台.其实这种平台只是数据处理和分析,进行数据传输,显示.数据的采集可以另取.

网友:
Re: [讨论] 关于2440的应用

其实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修改的话 需要修改vivi 或者是boot 很多人怕麻烦 拿来就用 所以没人修改了 都是通用的技术了 2440带有摄像头 感觉做你的应用还是可以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Re: [讨论] 关于2440的应用

我刚买料一个mini2440
也学学看看 .
我对arm不懂,希望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
Re: [讨论] 关于2440的应用

目前很多开发板都是仿三星最早的模型。都是nor FLASH 启动。其实实际做产品可以不用nor的。直接支持Nand FLASH。再加一片SDRAM就OK了。
一般的简单控制2410足够了。如果觉得266MHz不够用的话,可以选择2440,400MHz的主频。

刘燕杰 三达公司 SAMT
superliu@samt.com.hk
QQ:379777248
MSN:liusuper_0@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