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并联电话的挂机

楼主:
如何检测并联电话的挂机如何检测并联电话的挂机如何检测并联电话的挂机

网友:

检测    电话的挂机.电压

网友:

用模拟表量一下电话线端电压,可用比较器检测即可

网友:

在局端(电话局,交换机等),传统方法是利用电流继电器检查用户电路的电流,就是通过检测线路的直流电流来判断用户的话机挂/摘状态的.
利用检测电压的方法也可以,但这是相对的,就是说是要按照摘机和挂机的两个电压值比较而定.原因是:挂机的电话机没有形成直流通路,线路的负载很轻(或者说没有),则话机端电压较高;而摘机就会形成直流通路,给线路加上了直流负载,话机端的电压便有所下降(因为线路总是有一定的直流电阻--线损的).

网友:

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忙音检测芯片,一旦检测到忙音就输出高电平,控制挂机,二是检测交换机送出的反极信号。

网友:

   请注意楼主的问题是:如何检测并联电话的挂机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只能用线路直流电压检测的方法。例如,可以用一个桥接电路,取得线压用作检测电路的工作电源和检测依据,后面可以使用三极管或比较器作电压值检测,并以LED进行必要的显示。其中不乏一些其它设计技巧,例如可以利用稳压管降压方式来提高监测的精度。加接电位器来适应不同的使用条件(线压)下的微调,等等……

   概括以上内容:至少有四个要注意的问题:取得测试依据、取得工作电源、比较与显示

网友:
此问题困惑吾久矣。欢迎各位高手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