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笔记—在评估板上DFU STM3210B-EVAL_Demo例程

楼主:
请教在DFU leave 时报错的原因

   1、目的:  将STM3210B-EVAL_Demo  通过DFU更新到 评估板中 演示评估板demo
   2、步骤: a 将 um0424 中 Device_Firmware_Upgrade以JTAG 方式下载到评估板中
               注意:将工程选择为STM3210B-EVAL 而不是默认的STM3210E-EVAL
               如果下载成功,插上USB线就会弹出更新驱动的对话框 按照demo文档中步骤,能认出 STM device DFU

             b 打开DFUSe Demo 软件,可以看到HIDdevices 驱动栏会出现 STM Device in DFU Mode 此时就可以进行DFU操作了
             c 在Actions Select 栏会出现 00 InternalFlash  和 01 SPI Flash 两个tartet
             d 选中 01 SPI 后,在Upgrade 中选择要升级的 STM3210B-EVAL_Demo  工程中的 STM3210B_eval_SPIFlash
               然后点击 Upgrade 等待升级成功后
             e 同样的方式 选择00 Internal Flash  然后再选择 工程中的 STM3210B-eval-demo
               等待 Upgrade成功
             f 最后 点击 Leave DTU mode
        以上均为  按照demo说明文档中给出的步骤操作

     注意问题出现了:在最后一部 Leave DTU mode 到49% 的时候报错 如图所示: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错误啊?  就最后一步了为什么还出错。。。。。文档中也没有找到相应错误描述

网友:
Re: [原创] STM32调试笔记—在评估板上DFU STM3210B-EVAL_Demo例程

关注中!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怎么用吧。还不会用用这个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请楼主 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前辈们指点一下!!我是在做ulinux往里烧得时候最后一步遇到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