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烦恼! 使用测量仪器中遇到的问题大汇总

楼主:
在使用测试测量仪器的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甚至测个电阻,使用方法的不同,也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果。

大家把自己在测试测量中的烦恼晒晒

看看大伙合计合计,能否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晒烦恼喽!

网友:
Re: [分享] 晒烦恼! 使用测量仪器中遇到的问题大汇总

呵呵。不知道该写什么。
选择好档位。对要测量的大概值有个合理的估计。这样可以比较快捷的测量出需要的数据。
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呵呵 纯顶~
刘燕杰 三达公司 SAMT
superliu@samt.com.hk
QQ:379777248
MSN:liusuper_0@msn.com

网友:
Re: [分享] 晒烦恼! 使用测量仪器中遇到的问题大汇总

还是要靠经验吧,有时自己也很难讲清,说实话懒得去追究一些,当然这是搞设计人最大的忌讳

网友:
我在使用测量仪器中遇到的问题大汇总

烦恼啊!
想用便宜的仪器吧,功能少,有时不够用,精度也不够。
相用好的仪器吧,太贵! 旧的进口机竟比新的国产机都要贵,没天理!

想用傻瓜型的仪器吧,有时它比我还傻瓜!
想用高级的仪器吧,它上面的按键太多,都不知干啥的。
想不用仪器吧,没法干活。
想不干活吧,没人给钱花。
烦恼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烦恼啊!
想用便宜的仪器吧,功能少,有时不够用,精度也不够。
相用好的仪器吧,太贵! 旧的进口机竟比新的国产机都要贵,没天理!

想用傻瓜型的仪器吧,有时它比我还傻瓜!
想用高级的仪器吧,它上面的按键太多, ...

有问题那就多来EEWORLD论坛,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就迎刃而解啦

网友:
我覺得:
      1要了解電子元件特性
      2要了解儀器的規格及限制
      3要確定測試方法
      如此可以降低錯誤的測試結果

网友:
还是要靠经验吧,有时自己也很难讲清

网友:
我想soso是在讲在线测量的意思吧。我倒是想多知道一些可以在线测量的测试电路原理,例如四端子法之类的具体实现电路。
至于测量误差,我想是不是首先看看测试仪器的内阻。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用低内阻的测试工具,例如指针式万能表去测高阻抗的电路,得出的结果肯定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时发这个帖时,是EEWORLD准备做场研讨会,想针对大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不过我觉得大家提出这么多的方面,可以让我们知道,测试测量版块该如何更好的服务大家,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大家的问题进行讲解。

网友:
室内使用的带放大器指针式万用表MF63,带到了工业环境测量小信号,那个惨啊!被干扰得不成样子,后来索性不测信号了,反过来对各种干扰信号特别感兴趣,哈哈哈!

网友:
将烦恼变成快乐制造源!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