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0V压电陶瓷驱动电源

楼主:
www.zxoe.net
此产品是专为电致伸缩(压电)陶瓷微位移器的闭环控制而设计的驱动电源。
    1.技术指标

参数
电源电压 220VAC±5%
输出电压 0~200VDC(最多可三路输出)
输出电压纹波 <50mV
分辨率 0.1V(手动旋钮调整)
输出内阻 200Ω
外型尺寸 350×190×80mm

    2.使用方法

输入、输出为航空插头。均是红正(Pin1)黑负(Pin2)。
    当选择“内”时,为手动调节方式,通过前面板上的旋钮调节输出电压,电压值由数码管显示。调节范围为0~300V;当选择“外”时,为外加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受外加信号控制:
    Vo=40×Vi
    Vi——
输入电压(0~5V)
    Vo——输出电压(0~200V)

本仪器设有过流保护,当输出电流超过设定值时,LED指示灯亮,输出开路。在过载条件去除后,可按一下“RESET”按钮恢复工作。
    3.注意事项

1) 按下“RESET”后要立即释放,因为在过载条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按下期间会引起内部继电器振荡,可能导致内部电路损坏。
    2) 输入信号的频率不能超过100Hz!输出电流的大小只取决于信号的幅度和它变化的快慢,过流保护可保证各种信号下输出的瞬态电流不超标,但频率过高会导致内部器件过热而损坏。本机可输出Vpp最大约24V的方波或Vpp最大约48V的正弦波。
    3) 输入与输出不共地,其压差最大约300V。因此,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应有任何非隔离的连接。
    4) 本产品不适合做连续的交流驱动应用。长时间的交流工作有可能导致损坏。交流输出时数码管显示值无意义。
    5) 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差在关闭电源后几分钟才会降至安全电压内。切勿带电插拔插头和接线。保持单手操作!!

网友:
没有下载内容,只有简介。

网友:
类似这样的帖子,带链接的为什没进入审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