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UCAN系统的想法,帮忙看看!

楼主:
最近在做一种收据采集系统,想采集汽车CAN总线传送的数据,初步的构想是,使用51+SJA1000+FT232RL的系统来做,连接上位机记录、保存、绘制数据(曲线)。已经在万用版上搭建了一个原型,正在开发软件系统。但是对SJA1000的使用不是很熟,有没有哪位兄弟能指点一二?

具体如下:

MCU:                                   STC89LE54AD

CAN CONTROLLER:       SJA1000

CAN TRANCEIVER:         TJA1050

USB INTERFACE:            FT232RL

上位机的框架已经基本具备(VB开发的,不好意思,只会这个了),下位机开发时有点晕,因为那个51没有在线调试功能,有点痛苦了。具体就是在发送时直接报错,想办法查看到SJA1000的状态寄存器为“0xE0”,呵呵,几乎能犯的错都犯了,查看了总线挂接点,120om的电阻,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示波器测不到正确的波形,不知道哪位兄弟有经验,给提个醒,谢谢!

不知道发在这个区合不合规矩,要是不合适,请斑竹挪到该去的地方就好。谢谢again!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构建UCAN系统的想法,帮忙看看!

嘿嘿,我为了看懂CAN总线我去了3次图书馆,借了4本书,看透了好几个方案!
兄弟加油,不难!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构建UCAN系统的想法,帮忙看看!

谢谢兄弟的鼓励,找到问题了,原来是下位机开发时,错用了XDATA定义变量了。那个STC的片子带片内扩展片外RAM(好拗口啊!),结果和那个SJA1000的地址冲突,结果当然乱七八糟啊!抑郁了……以前用的都是片内直接带CAN控制器的MCU,这次么,呵呵,露丑了……
另外,谁对VB上位机开发有经验啊?那个MSCOMM控件不好使啊,在非标准波特率的情况下,直接挂掉了,想使用API编程,又不知道怎么用(其实是不知道要用到哪些API函数)。哪位有经验给提个醒啊!
另外,VB的多线程编程有谁熟悉?临时抱佛脚的现学C++有点来不及啊。在此想诸位高手请教了……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构建UCAN系统的想法,帮忙看看!

快搞成了,等把上位机程序搞定,就行了!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构建UCAN系统的想法,帮忙看看!

用MEGA8做的USB下载线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构建UCAN系统的想法,帮忙看看!

mega8做的USB下载线,那个不是用mega8模拟USB芯片的办法搞得吗?和这个UCAN好像关系不大啊!你是指借鉴里面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