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

楼主:
如题。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不用改变目前的布线方式直接接与开关两端, 可用原开关两端引出两个线作为一个控制信号,也可以加上声控,光控功能, 下图这个电路当可控硅导通时5,8两端的电压最多只有2V,怎么解决后面电路的供电问题呢?。 或都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一起分享下了 ,谢谢, [ 本帖最后由 harris 于 2008-11-29 16:43 编辑 ]

网友:
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供电 确实值得考虑。一路走下去,先看看。。。 需要实践技能支持,当时也反复调试,具体还要翻找当时的实验报告。。。

网友:
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供电 确实值得考虑。一路走下去,先看看。。。 需要实践技能支持,当时也反复调试,具体还要翻找当时的实验报告。。。  意思是说这种功能的电路你做过了,而且调试成功了:o ???

网友:
Re: [讨论] 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

不明白什么意思: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