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

楼主:
如题。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不用改变目前的布线方式直接接与开关两端,
可用原开关两端引出两个线作为一个控制信号,也可以加上声控,光控功能,
下图这个电路当可控导通时5,8两端的电压最多只有2V,怎么解决后面电路的供电问题呢?。
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一起分享下了 ,谢谢,

网友:
Re: [讨论] 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

有啊,上网找一下CD4011做的声控光控延时灯,原理一样

网友:
Re: [讨论] 直接接在普通开关两端的延时开关电路

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yhy630的资料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CD4011的那个图做了一个,功能可以实现,
但我想把声控的功能去掉,就用原开墙上的开关控制,延时时间改长一点(约10分钟)
要求是这样的:开关置ON,灯亮,10分钟到后自动关闭,下次如果要开关只要将开关置OFF后在置ON,灯就亮;
延时期间如果将开关置OFF,灯可以关闭,

:L 研究了好几天就是弄不出这个功能来:( 谁能帮我看看电路要怎么改才能实现 非常感谢!图如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