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楼主:
在网上找了几天的资料!  从资料里面看到了液位检测的装置! 小弟不才按照图的连接方法做了N久就是仿真不出结果!!  有没大虾能不能帮帮忙   下面附上资料和小弟的电路!!!  希望能有高手指教!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看看  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电容传感器不能那样表示吧。最好与实际比较下,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好东西呀!看看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电路好像比较简单,你可以用EWB仿真一下,不必非要用Proteus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把这张图做成Proteus仿真啊!!

好东西呀!看看 :D

网友:
谢谢了 我的是液位检测

网友:
帮不上忙。。。: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