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DS18B20程序在12232液晶上的显示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CD P1
sbit DQ =P2^0;                          /* 定义端口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input pin */
sbit EN=P2^5;
sbit RW=P2^6;
sbit RS=P2^7;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0;                /*定时器计数器*/
unsigned char data i;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timer[]={'0','0',0xa1,0xe6};
//延时
void delay(word useconds)
{
  for(;useconds>0;useconds--);
}
//复位
byte ow_reset(void)
{
  byte presence;
  DQ = 0;                                  // DQ 低电平
  delay(29);                                // 480us
  DQ = 1;                                  // DQ 高电平
  delay(3);                                 // 等待
  presence = DQ;                            // presence 信号
  delay(25);
  return(presence);
}                                         // 0允许, 1 = 禁止t
//从1-wire 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byte read_byte(void)
{
  byte i;
  byte value = 0;
  for (i=8;i>0;i--)
  {
    value>>=1;
    DQ = 0;
    DQ = 1;
delay(1);
    if(DQ)value|=0x80;
    delay(6);
  }
  return(value);
}
//向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char val)
{
  byte i;
  for (i=8; i>0; i--)                  // 一次写一字节
  {
    DQ = 0;
    DQ = val&0x01;
    delay(5);
    DQ = 1;
    val=val/2;
  }
  delay(5);
}
//读取温度
char Read_Temperature(void)
{
  union{
    byte c[2];
    int x;
  }temp;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0xcc
  write_byte(0x44);              // 开始 数据转换 将温度转换为数据(芯片内部进行)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0xcc
  write_byte(0xBE);              // 读温度指令0xbe
  temp.c[1]=read_byte();
  temp.c[0]=read_byte();
  return temp.x/2;
}
void delay(void)            /*延时程序*/
{
    int i=0;
    while(i<200)i++;     /*这个时间很关键100时不行*/
}

void sendin(unsigned char i_data)     /* 指令发送子程序,i_data为指令代码(8位) */
{
P2=0x20;
LCD=i_data;
EN=0;
delay();
}

void sendda(unsigned char i_data)    /* 数据发送子程序 ,i_data为数据内容(8位)*/
{
P2=0xa0;
LCD=i_data;
EN=0;
delay();
}

void initialize(void)       /*12232液晶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a;
a=0x38;   /* 8比特;2行;5*7字形 */
sendin(a);

a=0x08;   /* 关闭显示屏 */
sendin(a);
a=0x01;  /* 清屏 */
sendin(a);
a=0x0c;  /*开启显示屏;游标;闪烁 */
sendin(a);
a=0x06;  /*设定AC+1 */
sendin(a);
}
void wr_string(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写字符子程序;参数为:c:字符数量*/
{                 /*d:字符地址*/
unsigned char i,j;   /*<255*/
for(i=0;i {
j=*d;
sendda(j);
d++;
}
}
void zf(void)       /*字符显示子程序*//*作用:写入zifu[]中的字符串*/
{
/*对应ASCII码表,当大于表中数字时,进入汉字*/
/*显示状态  汉字编码可在汉字表中查到       */
unsigned char code zifu[]={0xcf,0xd6,0xd4,0xda,0xce,0xc2,0xb6,0xc8,0x3a};    /*xian zai wen du:*/
unsigned char a0,*p,counter;
a0=0x80;       /*写入显存*/
sendin(a0);
p=zifu;        /*写入字符的地址*******************************/
counter=sizeof(zifu);       /*写入字符的数量此处为自动计算得到的**********************/
wr_string(counter,p);
}

void xianshi(void)     /*显示timer*/
{
unsigned char c0=4,a3,*p=timer;  /*c0:写入字符数量;p写入字符的地址*/
a3=0x90;       /*写入显存,设为第二行显示*/
sendin(a3);
wr_string(c0,p);
}

main()
{
char i;
initialize();        /*液晶初始化*/
zf();          /*写字符,  现在温度: 第一行 */
while(1)
{
i=Read_Temperature();
timer[0]=0x30+i/10;       /*取十位,个位*/
timer[1]=0x30+i%10;
xianshi();        /*显示温度,第二行 */
}
}

网友:
怎么老是不能下载?

网友:
Re: [下载] 单片机实现DS18B20程序在12232液晶上的显示

你的芯币不够了
我给你加上了点,以后多多发帖啊,就会有的!

网友:
我的积分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