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 DSP中while和do……while有何区别?

楼主:
在基于TMS320F2812 DSP的软件开发过程中,遇到下面问题,至今未找到原因。

开发环境介绍:TI公司提供的 CCS2.21+TMS320F2812系统板+USB2.0仿真器

程序的基本思路:采用EV定时器中断,每隔10ms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设定的记数寄存器T10mscount每次增1,主程序根据这个记数寄存器的值来定时。
初始化程序在此不贴出,只贴出测试程序部分。
for(;;)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6 = 1;//测试引脚翻转
     T10mscount = 0;
     do
     {
     }
     while (T10mscount < 20);//20*10ms=200ms
}
有上面的程序可以看出,其功能是没隔200ms的时间把GPIOA6引脚的电平翻转一次,以方便用示波器观察GPIOA6引脚的电平。经测试上面程序符合要求,但用while语句怎么不行呢,不知道CCS2.21里面的c编译器和标准编译器有什么差别。
把程序改为如下:
for(;;)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6 = 1;//测试引脚翻转
      T10mscount = 0;
     while (T10mscount < 20)//20*10ms=200ms
     {
     }
}
程序输出结果不正确,经测试发现是程序始终在while语句中循环,好像判断语句始终为真,不知道原因为何?改为上面的do...while语句则正常。

另外还有一点,在while{}语句最后加“;”号竟然也能编译通过。

没办法,看来只好观察编译后的汇编语言了,对照一下,看看这两种循环结构到底有什么差别。

第一种结构的汇编语言如下:
   3F8182  1A23 OR   @35,#0X0040
   3F8184  761F MOVW DP,#FE43
     3F8186  2B01 MOV  @1,#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6 = 1;//测试引脚翻转
      T10mscount = 0;
     do
     3F8187  9201 MOV  AL,@1
     3F8188  520A CMPB AL,#10
     3F8189  67C4 SB   L3,HIS
     while (T10mscount < 20);//20*10ms=200ms
     3F818A  520A CMPB AL,#10
     3F818B  68FF SB   L6,L0

第二种结构的汇编语言为: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6 = 1;//测试引脚翻转
      3F8182  1A23 OR   @35,#0X0040
      T10mscount = 0;
     3F8184  761F MOVW DP,#FE43
     3F8186  2B01 MOV  @1,#0
     while (T10mscount < 20)//20*10ms=200ms
     3F8187  9201 MOV  AL,@1
     3F8188  520A CMPB AL,#10
     3F8189  67C4 SB   L3,HIS
     3F818A  520A CMPB AL,#10
     3F818B  68FF SB   L6,L0

网友:
不知道你学习c语言没有?道理是一样的,看了你的帖子
while 是先判断后执行!
do-while 是先执行在判断
也就是说while最少执行零次
do-while至少一次
其他的两者没有区别
关于你说的直接加分号可以通过
这个其实c语言把它当成一条空语句 ,什么也不干的,就相当于汇编里面的NOP 什么也不做,可以调节指令周期的功能的!

网友:
还是好好看看C语言书吧~~

网友:
哈哈,还在使用CCS V2啊

网友:
C语言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