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51串行通讯丢数据

楼主:
c51和电脑通讯用rs232通讯

但是总是在通讯了几十次之后会出现数据丢数的情况 单片机收的数据不全
我PC上的软件是显示已经发送数据过去了

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在波特率上设置的低些再看看情况!

网友:

波特率设置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不对。我遇见过波特率过高,造成接收数据不稳定的情况,和你说的有点像。试着调低看看……

网友:

我试了三种 19200 9600 4800

结果发现4800出现丢数的最快……不到100次就出现了  9800好点 19200200+才会

奇怪了

网友:

可能性最大的是波特率的原因,不是设置大小的事,是所用的晶体频率有误差,不知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啊,如果是用12M的肯定是不行的,应该用11.0592M的。如果用的就是11.0592M的话,那就换一个吧,也许损坏了,频率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最大的是波特率的原因,不是设置大小的事,是所用的晶体频率有误差,不知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啊,如果是用12M的肯定是不行的,应该用11.0592M的。如果用的就是11.0592M的话,那就换一个吧,也许损坏了,频率偏 ...

用的就是11.0592M的

我试过3个了 都一样

不同的板子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能三个都是坏的吧?

网友:

把你的程序帖上来,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帖上来,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啊。

单片机接收数据的程序吗

网友:

是不是你的奇偶数据位设置错误了,要两边定义一样的才行哦,前天我刚犯了同样的错误。
是不是每次数据只有第一位是正确的?你把程序弄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建议:
       1:将串口设置正确
       2:在编写串口程序时最好添加队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奇偶数据位设置错误了,要两边定义一样的才行哦,前天我刚犯了同样的错误。
是不是每次数据只有第一位是正确的?你把程序弄上来大家看看

没有错的

就是会丢数 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
       1:将串口设置正确
       2:在编写串口程序时最好添加队列

添加队列你指的是什么哦?

网友:

5555 大牛呢

网友A:
是啊,电脑上你是用什么软件和单片机通信的,现在网上有串口调试工具,电脑里也有超级终端,但两者使用上有点区别。还是要看一看你的电脑通信的设置情况。如果是用串口调试工具,可参考图1。
如果是用超级终端可参考图2。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电脑方的通信程序,那还是找一找程序是否有错。如果是用上面所说的两个方法,而且设置也正确的话,就找一找你的单片机的通信程序了。

网友:

这个倒是可以一试看看哪出的问题 嗯嗯

我用的是VB的控件来通讯的 我先看看串口调试工具有没有可以连续通讯N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电脑上你是用什么软件和单片机通信的,现在网上有串口调试工具,电脑里也有超级终端,但两者使用上有点区别。还是要看一看你的电脑通信的设置情况。如果是用串口调试工具,可参考图1。
如果是用超级终端可参考 ...

因为我不是通讯一次的时候发生丢数 而是通讯了100多次以后出的问题 所以现在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因为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 同一个循环 只要能进行一次 就可以进行无数次的

网友:

lou zhu shou lei,
du  zhe zhou hui.
lun tan xing  wang,
shou ru wang qian.

网友:

我用串口通讯工具 通讯了200此没有发现丢数的情况

奇怪了 难得是VB的控件不稳还是?

网友:

怎么没人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