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气间隙,什么是爬电距离,它们的安规标准要求是多少

楼主:
什么是电气间隙,什么是爬电距离,它们的安规标准要求是多少

网友:
Re: [分享] 什么是电气间隙,什么是爬电距离,它们的安规标准要求是多少

电气间隙:在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测得的最短空间距离。    爬电距离: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路径.    1.确定电气间隙步骤  确定工作电压峰值和有效值;  确定设备的供电电压和供电设施类别;  根据过电压类别来确定进入设备的瞬态过电压大小;  确定设备的污染等级(一般设备为污染等级2);  确定电气间隙跨接的绝缘类型(……

网友:
Re: [分享] 什么是电气间隙,什么是爬电距离,它们的安规标准要求是多少

lou zhu shou lei,
du  zhe zhou hui.
lun tan xing  wang,
shou ru wang 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