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下载->保存出错的回复

楼主:
最近发现有网友出现下载东西时,总是提示“无法下载:无法读取源磁盘和文件” 的情况。

在提出问题时,可以先尝试以下两种办法:

1、如果您用的IE浏览器,请您更换一个浏览器,比如遨游;

2、实在不行,选择迅雷等下载工具,但推荐使用单线程;

因为是个别情况,所以暂时还没有找出解决的办法,请朋友们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抓图给我们,我们针对问题再找技术沟通。

我的QQ:625427863

网友:
这是其一。请尝试上述办法。

网友:

如有问题,随时联系!

网友:

呵呵,对的,换个保存方式就可以的。我正常是用两种方式同时下。一个是电脑的另存为,还有个就是迅雷,正常另存为会到百分之九十九报错,但是迅雷完成了,这样就搞定了。但是没注意是否扣两次积分,呵呵

网友:

呵呵,估计是扣两次积分的,如果不成功一次,请联系我,补上!

网友:

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用迅雷试试呢:L 难道是我网速太快了

网友:

呵呵,大家可以把经验和方法都摆上来,参考下。

网友:
Re: 快车3.0内测泄露版。大家可以玩玩。

http://ftp-dg.pconline.com.cn/pu ... /flashget_3_pre.exe
快车3.0内测泄露版。大家可以玩玩。

网友:

我在下资料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用另存为下的太慢,得半个小时能下一个资料,然后用讯雷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还不会抓图.......:Q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一名学校的学生,是因为教育网的原因吗?我经常来这个论坛,我特喜欢这里,可就是下东西的时候总会出现问题,55555555

网友:

使用迅雷,快车等下载工具下载的时候是分块后从n个地址下载。迅雷使用p2sp,快车使用p4s.如果url库里的源不对或者md5发生碰撞(几率超小),就会有下载后的文件和被下载服务器上的文件不同的现象。
楼上可以试一下用迅雷下载的时候选择的只从源服务器下载,这样既保证了下载到的是和服务器上相同的文件,又可以做到断点续传。

网友:

楼上分析得好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下资料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用另存为下的太慢,得半个小时能下一个资料,然后用讯雷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还不会抓图.......:Q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一名学校的学生,是因为教育网的原因吗?我经常来 ...

现成的抓图方法:

1、按Ctrl+Print Screen这两键。
2、打开“开始”--“附件”里的“画图”程序,然后按Ctrl+V(就是粘贴)。
这样图就出来了,这是截全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成的抓图方法:

1、按Ctrl+Print Screen这两键。
2、打开“开始”--“附件”里的“画图”程序,然后按Ctrl+V(就是粘贴)。
这样图就出来了,这是截全屏图。

还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是使用qq的截图
平时开着qq,需要截图的时候使用Ctrl+Alt+a,然后就是框需要截图的区域,双击确认。截图就被保存到剪贴板了。

网友:
也借花献佛,呵呵,直接使用抓图工具,我这里有个,贡献下:

网友:

有点奇怪啊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0422-1-1.html
在下载上面的文件时出错,出错原因是没有压缩分卷2或以下的文件分卷。

解压错误!没有分卷。

解压错误!没有分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调整:)

网友:
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P 今天看到 改图标了。。。还有 需求鑫币 的帖
有点从游戏    突发灵感,
是不是  可以开通 付费 短信  冲币 的服务 ,花 1--2元,多给点心币 。,下载无忧。。
既是市场的需求,也是一个乐趣。。。

网友D:
仔细看看咱们的积分规则吧,已经调整了,HOH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咱们的积分规则吧,已经调整了,HOHO

没心情,关心的是   新的问题 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