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带你DIY】零起点入门,带你动手做AVR开发板

楼主:
【EEWORLD带你DIY】免费的PCB板,单片机专家论坛实时指导,完整的AVR单片机讲座。

还等什么?快来参加我们的动手做AVR开发板大行动!

免费PCB板已发送完毕。如有需要的朋友,请通过老练淘宝店购买。

(*为了让大家珍惜所得到的PCB板和老练老师的劳动成果,以上所列项目的快递费(20元以内)由收到板子的朋友自付,所以请在申请板子的时候慎重考虑。)

秀下即将发送的板子:

已更新完毕:

第一部分 准备学习avr的工具
第二部分 M16 点亮LED
第三部分 按键的使用
第四部分 数码管的使用
第五部分 动态扫描的编程
第六部分 串口中断
第七部分 外部中断的使用

专家介绍

老练(练祥华)   【老练单片机】淘宝店: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南京华岳电子(www.njhuayue.com)
                            需要购买开发板的请加qq:396727115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精通的单片机系列有:
51单片机、avr单片机、pic部分单片机、c8051f单片机、MSP430部分单片机

精通的dsp有:
TMS320F2407A,TMS320F128

精通的arm有:
philips的arm7,三星的arm9,S3C2410、S3C2440,会使用arm-linux平台,会使用QT软件和minigui软件做界面。

活动内容:DIY AVR开发板

跟帖、报名、审核、邮寄PCB板、准备物料、焊接、实验。

活动报名要求:

1、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且发帖超过10;

2、发帖讨论问题具有一定质量的朋友,由本人在活动栏目跟帖申请,并注明自己有代表性的讨论帖;

3、力所能及帮助初学者的朋友,由本人在活动栏目跟帖申请,并注明自己有代表性的帮助帖;

3、在本次活动期间,所有朋友均可以享受成本价购买的51单片机pcb板或者avrMEGA16 pcb板,同时配套51单片机或者avr单片机视频教程,每套18元。请进入老练单片机 淘宝店 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订购。

4、以后每个月,累计发原始贴的总数量的前20位朋友,也可以享受成本价购买的51单片机pcb板或者avrMEGA16 pcb板,同时配套51单片机或者avr单片机视频教程,每套18元。请进入老练单片机 淘宝店 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订购。

参与活动的朋友请注意

1、请尽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晒晒,我们期待看到您的成果;

2、请贡献自己已有的资料,不断为这个贴增加力量,以后遇到问题、需要资料都可以来这个贴找到答案;

3、不用顾虑,提出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得到完满的解答。

5、因为论坛经费有限,所以只提供PCB板,如果需要相应器件的朋友,请访问老练淘宝店: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订购,当然也可以自己准备。

*为了让大家珍惜所得到的PCB板和老练老师的劳动成果,以上所列项目的快递费(20元以内)由收到板子的朋友自付,所以请在申请板子的时候慎重考虑!

同时也谢谢ywb888在DIY 51开发板对我们提出的建议!

网友:
资料整理帖

此贴为资源整合贴

大家可将手头与此次活动相关的技术资料以跟帖形式上传,最后我们会将所有资料整合到2楼,通过分享得到更多的方便。

1、DIY AVR参考教程(更新完毕)

带器件名称原理图: DIY

2、EEWORLD【社区大讲堂】AVR 参考教程:

3、相关软件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6668-1-1.html  2楼

4、wen06990234在13楼-20楼所传资料:

网友:
12.8 准备物料清单

avr和51单片机的区别?

avr属于一种比较简单的单片机,结构比51简单,51单片机系统复杂,是完整的cpu结构,其后续的发展包括arm、dsp都采用了这样的结构,avr单片机由于其快速和精简指令集,因而导致其结构简单。方便学习。

建议欲求速成的朋友学习avr,想在电子行业发展的,就好好学习51。

学习板可以做得实验有很多

但是目前主要是根据单片机的一些特色开展的实验,学习了这几个程序,基本会使用单片机了。
diy主要就是针对入门难,花费低的朋友开设的。

pcb图已经更新,可以让大家下载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12.18 第一、二讲:M16 IO口的使用方法

让大家等了这么长时间,呵呵,急忙赶了一部分东西出来了,请大家看看。

第一部分 准备学习avr的工具

1、 JTAG仿真器

2、 AVR STK500/ISP下载器或者usb简易下载器

3、 学习板

在该学习板中,我们采用了usb供电,节省了电源,降低了开发成本。

4、 PC

电脑人人都有,现在我们的仿真器和stk500都是采用usb接口,所以,一般电脑都可以使用。

5、STK500的使用方法。具体参考资料。

6、jatg使用方法。具体参考资料手册。

第二部分 M16 点亮LED

1、 建立工程

2、 建立好工程以后,我们就开始选择芯片如下图所示:

选择好芯片,如图所示:

此时,我们点击OK,然后编写程序。
3、 我们的硬件LED对应的关系如下:
D1-----------------------PA6
D2-----------------------PA7
D3-----------------------PC0
D4-----------------------PC1
D5-----------------------PC6
D6-----------------------PC7
4、 我们编写如下的程序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12-17 19:24:22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南京华岳电子 http://www.njhuayue.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include
#include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k;
for(i=0;i<250;i++)
  {
   for(j=0;j<250;j++)
   {
    for(k=0;k<10;k++)
{
  ;
}
   }
  }
}
//*****************************************
//io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c0;
DDRA  = 0xc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C3;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C3;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
//程序初始化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初始化芯片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io循环程序
while(1)
{
  PORTA|=0B11000000;
  PORTC|=0B11000011;
  DELAY();
  PORTA&=0B00111111;
  PORTC&=0B00111100;
  DELAY();
}
}
程序运行后,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图片,led在闪烁,我抓拍了图片:

旁边那个东西就是我的仿真器。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12.18 第三讲:按键的使用

主要功能,按一下键,对应的led点亮

1、 建立工程

2、根据硬件配置io

按键的硬件
S1----------------PD2
S2----------------PD3
S3----------------PD4
S4----------------PD5
S5----------------PD6
S6----------------PD7
LED的硬件
D1---------------PA6
D2---------------PA7
D3---------------PC0
D4---------------PC1
D5---------------PC6
D6---------------PC7

配置io

我们点击ok,可以自动生成部分程序,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添加程序,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程序: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12-18 10:09:24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南京华岳电子 http://www.njhuayue.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include
#include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k;
{
  for(i=0;i<250;i++)
  {
   for(j=0;j<250;j++)
   {
    for(k=0;k<10;k++)
{
  ;
}
   }
  }
}
}

//*****************************************
//io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C0;
DDRA  = 0xC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C3;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C3;
PORTD = 0xFC;
DDRD  = 0x00;
}
//*****************************************
//程序初始化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初始化芯片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while(1)
{
  if((PIND&0B00000100)!=0B00000100)    //判断S1按键
  {
   PORTA&=0B10111111;                  //点亮D1
   DELAY();
   PORTA|=0B01000000;                  //关闭D1
  }
  if((PIND&0B00001000)!=0B00001000)    //判断S2按键
  {
   PORTA&=0B01111111;                  //点亮D2
   DELAY();
   PORTA|=0B10000000;                  //关闭D2
  }
  if((PIND&0B00010000)!=0B00010000)    //判断S3按键
  {
   PORTC&=0B01111111;                  //点亮D3
   DELAY();
   PORTC|=0B10000000;                  //关闭D3
  }
  if((PIND&0B00100000)!=0B00100000)    //判断S4按键
  {
   PORTC&=0B10111111;                  //点亮D4
   DELAY();
   PORTC|=0B01000000;                  //关闭D4
  }
  if((PIND&0B01000000)!=0B01000000)    //判断S5按键
  {
  PORTC&=0B11111101;                  //点亮D5
   DELAY();
   PORTC|=0B00000010;                  //关闭D5
  }
  if((PIND&0B10000000)!=0B10000000)    //判断S6按键
  {
   PORTC&=0B11111110;                  //点亮D6
   DELAY();
   PORTC|=0B00000001;                  //关闭D6
  }

}
}
程序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通过仿真器进行调试。现在就不讲仿真器如何调试,直接看结果吧
S1的图片

S6的图片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01.08 第四讲 数码管的使用

现在在很多行业里面不可避免的是数码管的使用,在这里,我们先做静态的数码管的测试,显示0-9和0.-9.的数据,并且让数码管进行循环显示,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根据之前的写程序的方法直接写出程序。

1、主要功能:循环显示0-9,0.-9.的数据

2、硬件接口:
PORTA------数码管的A-F
LED1--------PORTB.2
LED2--------PORTB.3
LED3--------PORTB.4
LED4--------PORTB.5

3、 建立项目

4、 编写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9-1-7 12:40:07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南京华岳电子 http://www.njhuayue.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include     //头文件
#include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
{
unsigned char i,j,k;
for(i=0;i<250;i++)
{
  for(j=0;j<250;j++)
  {
   for(k=0;k<10;k++)
   {
    ;
   }
  }
}
}

//********************************
//初始化IO程序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
//初始化器件设置的程序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PORTA=0B11000011;
while(1)
{
  PORTB=0B00111111;//显示0
  DEL();
  PORTB=0B00000110;//1
  DEL();
  PORTB=0B01011011;//2
  DEL();
  PORTB=0B01001111;//3
  DEL();
  PORTB=0B01100110;//4
  DEL();
  PORTB=0B01101101;//5
  DEL();
  PORTB=0B01111101;//6
  DEL();
  PORTB=0B00000111;//7
  DEL();
  PORTB=0B01111111;//8
  DEL();
  PORTB=0B01101111;//9
  DEL();
  PORTB=0B10111111;//0.
  DEL();
  PORTB=0B10000110;//1.
  DEL();
  PORTB=0B11011011;//2.
  DEL();
  PORTB=0B11001111;//3.
  DEL();
  PORTB=0B11100110;//4.
  DEL();
  PORTB=0B11101101;//5.
  DEL();
  PORTB=0B11111101;//6.
  DEL();
  PORTB=0B10000111;//7.
  DEL();
  PORTB=0B11111111;//8.
  DEL();
  PORTB=0B11101111;//9.
  DEL();
}
}

程序运行的时候,可以看到如下的图片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01.08 第五讲
动态扫描的编程

在数码管中,比较有特色的恐怕就是动态扫描了,现在我们进行显示“2009”

1、主要功能:显示“2009”

2、硬件接口:

PORTA------数码管的A-F
LED1--------PORTB.2
LED2--------PORTB.3
LED3--------PORTB.4
LED4--------PORTB.5

3、建立项目

4、编写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9-1-7 12:40:07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南京华岳电子 http://www.njhuayue.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include
#include

//*********************************8
//设置参数
//***********************************

unsigned char LED1,LED2,LED3,LED4,CNT;
//**********************************
//IO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3C;
DDRA  = 0x3C;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
//定时器初始化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mSec
// actual value:  0.972mSec (2.8%)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F9; //set count
OCR0  = 0x07;  //set compare
TCCR0 = 0x05; //start timer
}
//**********************************
//定时器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F9; //reload counter value
switch(CNT)
{
  case 0:        //显示第一位数码管
      {    PORTA|=0B00111100;
      PORTA&=0B11111011;
      PORTB=LED1;
      CNT+=1;
    break;
    }
  case 1:        //显示第一位数码管
       {
    PORTA|=0B00111100;
      PORTA&=0B11110111;
      PORTB=LED2;
      CNT+=1;
    break;
       }
  case 2:        //显示第一位数码管
       {
       PORTA|=0B00111100;
    PORTA&=0B11101111;
    PORTB=LED3;
    CNT+=1;
  break;
    }
  case 3:        //显示第一位数码管
       {
     PORTA|=0B00111100;
   PORTA&=0B11011111;
    PORTB=LED4;
    CNT=0;
  break;
    }
  default:        //CNT数据不对的时候能够返回
       {
     CNT=0;
        break;
    }
}
}

//*****************************
//初始化器件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CNT=0;
LED1=0B01011011;//初始值
LED2=0B00111111;
LED3=0B00111111;
LED4=0B01101111;
while(1)
{
  ;
}
}
使用仿真器将程序下载以后可以看出运行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第六讲 串口中断

现在我们在对通讯这一也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学习一下串口的程序,

1、主要功能:串口通讯

2、硬件接口:
串口和PC连接

3、建立项目

4、编写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南京华岳电子 http://www.njhuayue.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
//设置变量参数
//***************************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
//***************************
//初始化IO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40;
DDRA  = 0x4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
//设置串口参数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2F;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
//***************************
//串口中断接收程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DATA2=DATA1;
DATA1=UDR;

}
//***************************
//串口中断程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14
void uart0_tx_isr(void)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
//***************************
//串口发送程序
//***************************
void USART0_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A&(1< UDR=data;

}
//***************************
//初始化器件程序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USART0_Transmit(0X33);
while(1)
{
  if(DATA2==0X33)
  {
   PORTA=0X00;
  }
}
}

第七讲 外部中断的使用

使用外部中断0,按键按下,中断0内部LED取反

1、主要功能:外部中断0

2、硬件接口:
按键和LED

3、建立项目

4、编写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南京华岳电子 http://www.njhuayue.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6473995.taobao.com/
#include
#include
//**********************************
//定义LED取反的程序
//**********************************
#define LED_COM    PORTA ^= (1 << PA6)           //位取反
//**********************************
//初始化IO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40;
DDRA  = 0x4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4;
DDRD  = 0x00;
}
//**********************************
//外部中断0的程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
{
  LED_COM;
}
//**********************************
//初始化芯片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4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it_devices();
  while(1)
  {
   ;
  }
}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Re: [分享] 零起点入门,EEWORLD带你动手做AVR开发板

好!!!!!!!!!!

网友:
秀一下我以前做的学习板,但是还不成熟,共用IO口会出现干扰。
这个板搞一些改进做商业版本不错的

我是这样想的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
Re: [分享] 零起点入门,EEWORLD带你动手做AVR开发板

:'( 写程序是我的瓶颈!看下高手们学习!

网友:
Re: [分享] 零起点入门,EEWORLD带你动手做AVR开发板

太棒了,刚学完51,很想学avr,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忍心错过呢
我顺便提一个建议: 我个人认为上次的51板子算是初级的了,
                  这次能不能考虑把avr做的更深入一些呢?
我觉得9楼那个板子就很不错的,功能也比较全和强大
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哦

网友:
Re: [分享] 零起点入门,EEWORLD带你动手做AVR开发板

我就发一下搜集到的关于avr方面的一本书把,大家参考一下,如果您觉得对您的学习有帮组,
请您购买正版的书,毕竟作者出一本书也不容易啊 是不是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一部分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2部分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3部分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4部分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5部分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6部分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7部分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第8部分